STM32 BOOT跳转到APP后初始化完后成死机 用了FREERTOS

楼主:
芯片时STM32F767ZGT6,以前同样芯片的另一个板子做过CAN的IAP,是测试通了的,现在又不行了。。

使用STM32CUBEMX建的工程,BOOT和APP都是用了FREERTOS,然后跳转到APP是正常的,但是死在MX_FREERTOS_Init();

求指点啊,之前做过CAN的IAP,运行正常,现在弄串口结果不行了。。。

我在MX_FREERTOS_Init();里面加了串口打印,函数下面也加了,发现里面需要打印的数据都是输出正常的,但是到函数下面就不行了。

  MX_FREERTOS_Init();//这个函数体里面的最后加了一句串口打印,打印是正常的。。
  printf("ADECU_APP_2,0x%X\r\n",SCB->VTOR);//这句一直打印不出来。
  /* Start scheduler */
  osKernelStart();

其中BOOT跳转前把中断也都关了

APP相比没做IAP之前,就增加了2项:(没做IAP之前程序运行正常)

1)MAIN开头的中断向量偏移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SCB->VTOR = FLASH_BASE | 0x80000;//设置偏移量

2)option for target里把IROM1的起始地址改为了0x8080000,start改为了0x40000

而BOOT跳转函数如下:

void iap_load_app(uint32_t appxaddr)// 调用时参数为0x08080000
{
    if(((*(vu32*)appxaddr)&0x2FF00000)==0x20000000) {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HAL_RCC_DeInit();
        INTX_DISABLE();
        SysTick->CTRL = 0X00;//卡死后新增的,但是没有用,跟上面应该是功能重复的
        SysTick->LOAD = 0;//卡死后新增的,但是没有用,跟上面应该是功能重复的
        SysTick->VAL = 0;//卡死后新增的,但是没有用,跟上面应该是功能重复的
        __disable_irq();//卡死后新增的,但是没有用,跟上面应该是功能重复的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jump2app();                                    //跳转到APP.
    }
}

241126上午又做了一些测试:

改了一版APP程序,把FREERTOS给关掉了,其他程序给屏蔽了,WHILE主循环只保留两个功能:

1)延时并且打印999,

2)查询1ms定时器累加变量值,超过1000则清零并打印888.

结果实测只打印了999,没有打印888,因此就是中断没有打开,所以BOOT的程序不能只关不开?

于是重新改写BOOT程序:

      HAL_Init();
        INTX_DISABLE();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__set_PRIMASK(0);//开启总中断
        __set_CONTROL(0);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jump2app();                                    //跳转到APP.

结果:

    999和888都打印正常了。。。于是乎很高兴的回到原始APP(有freertos)中。发现跳转过去立刻死掉。。。悲剧了

用在线调试查看死掉的位置,发现卡在SPI_WaitFifoStateUntilTimeout中,一直等待flag。

于是乎把SPI的几个初始化都注释掉,发现又一直卡在__HAL_TIM_GET_FLAG里,等于定时器初始化一直没过。倒是没有进硬件错误。

简单来说BOOT最后把中断关了的话APP里初始化正常,不是进不去中断,而BOOT最后把中断打开的话APP连初始化都过不了。

不明白原因,然后把APP的偏移和option for target都去掉,回归普通的程序,下载程序发现freertos中任务里串口1s间隔打印的数据都是正常的。

更迷糊了,我这问题到底是出在BOOT上还是APP上。。。

APP必须自己开中断吗?以前做CAN刷写时,BOOT只用以下语句:

        HAL_RCC_DeInit();
        INTX_DISABLE();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jump2app();

而APP也不用管开中断的事。。

网友A:
FREERTOS现在用的还是挺多的,不过MCU还是喜欢裸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RTOS现在用的还是挺多的,不过MCU还是喜欢裸开发

外设少的话裸机开发更直观,但是外设多的话还是用系统好,

网友:
还停留在轮询的代码水平上,所以只能路过帮顶了。

网友B:
串口和FreeRTOS有冲突?

网友C:
试试加上这么一句呢,其他看上去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加上这么一句呢,其他看上去都一样。

这句加上试了,还加了别的,最终就是没有freertos的app运行正常,加了freertos的卡在初始化里。关键加了freertos的app程序去掉偏移等单独运行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串口和FreeRTOS有冲突?

串口只是个通讯方式,跟系统应该没关系。我的BOOT也用的freertos,也是能接收app并跳转的。 难道是堆栈之类的问题?这个会产生这种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口只是个通讯方式,跟系统应该没关系。我的BOOT也用的freertos,也是能接收app并跳转的。 难道是堆栈之 ...

boot弄成裸机的试一下,有这种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加上这么一句呢,其他看上去都一样。

通了,实测跳转前不能重新开中断。为啥通的也没搞懂,只需要三句话:

  •  HAL_Init();
  •  INTX_DISABLE();
  •  __set_CONTROL(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通了,实测跳转前不能重新开中断。为啥通的也没搞懂,只需要三句话:  HAL_Init();  I ...

我也是搜了,看到别人这么解决的,至于为什么,也不懂。希望有大佬看到了,给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搜了,看到别人这么解决的,至于为什么,也不懂。希望有大佬看到了,给解答下。

试了几天发现还有BUG,电路用了3个SPI扩展的CAN芯片,实际应用中有2路CAN接了设备,结果有一路正常,另一路接收不到数据,但是只要把APP程序的地址偏移等去掉,扩展CAN就正常,改为APP就不行,关键APP里其他的功能都还是正常的。。。

扩展CAN是初始化以后,如果有新的CAN数据到来,则在芯片端口产生边沿跳变,然后STM32采用外部中断监测这个跳变后读取寄存器数据的,实际监测只有开始进了一次中断,后面就进不去了。。。

还不知道这个APP里会不会还有其他BUG。。。

网友E:
楼主还在处理吗?最近做OTA功能也遇到异常,APP程序里写每3分钟触发独立看门狗复位,基本上一两天就能有异常复位的问题,发现死在了BootLoader里面,有时候SystemInit还没运行完就死了,目前是发现在BootLoader中不要进行任何初始化包括hal_init().直接判断要不要升级,不升级直接转跳,这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于问题的根源目前还在排查,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是裸机开发没上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在处理吗?最近做OTA功能也遇到异常,APP程序里写每3分钟触发独立看门狗复位,基本上一两天就能有异常复 ...

还在处理,一直没解决。。。。我现在跳转都是对的,只是进入APP后莫名其妙错误。前天为了测试外部中断不响应的问题,把一个外部中断接口改为普通开关量输入后,竟然APP初始化完成后死掉了,应该是死在中断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