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管的分类及应用案例丨浪拓电子

楼主:
浪拓公司放电管保护产品主要包括:半导体放电管、陶瓷气体放电管、玻璃气体放电管。

半导体放电管,简称TSS(Thyristor Surge Suppressors),也称浪涌抑制晶闸管,是一种采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PN结四层结构器件,其伏安特性与晶闸管类似,具有典型的开关特性。

陶瓷气体放电管,简称GDT(Gas Discharge Tube)。用陶瓷密闭封装,内部由两个或多个带间隙的金属电极,充以惰性气体氩气、氖气构成。

玻璃气体放电管,简称SPG(Spark Gap Protectors)。用玻璃密闭封装,由封装在充满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相隔一定距离的两个电极组成。

应用案例

深圳浪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多元化的电路保护器件和组合电路保护方案。

网友:
浪涌防护电路的作用【浪拓电子】

1、保护设备免受电压浪涌和过电压的损害

浪涌保护器能够检测到电源或信号线路中的电压浪涌和过电压,并迅速将这些过电压引导到接地线,从而保护连接的电子设备免受过电压的破坏。这种保护机制对于防止雷击、电网故障、电磁干扰等因素导致的过电压具有显著效果。

2、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由于浪涌保护器可以有效地过滤和限制电压波动,它可以显著延长电子设备的使用寿命。长期工作在稳定电压环境下的设备,其内部元件的损耗会大大降低,从而减少维修和更换的需求。

3、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电力系统中,浪涌保护器的应用可以降低因电压波动引起的系统故障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于关键设备和系统而言,这种保护尤为重要。

4、降低经济损失

通过保护电子设备免受电压浪涌和过电压的损害,浪涌保护器可以降低因设备损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在工业和商业领域,这种保护对于维持正常生产和运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