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MORNSUN的E0505D-1WR3替代料

楼主:
我在寻找MORNSUN的E0505D-1WR3替代料,Murata 的NMV0505DC似乎挺符合的,但是输入引脚不同,一个是单端输入,一个是差分输入,有人能解答一下NMV0505DC可以成为E0505D-1WR3的替代料嘛

网友:
主要参数 E0505D-1WR3(MORNSUN) NMV0505DC(Murata Power Solutions Inc.)
输入电压范围(标称值/范围) 4.5-5.5   4.5-5.5
输出电压范围 -5 to 5   -5 to 5
输出电流最大值 100mA   100mA
效率typ 82%   71.50%
隔离电压 3kV   3kV
温度范围(℃) -40°C ~ 105°C (With Derating) -40°C ~ 85°C
价格(USD) 3.39   10.15
尺寸与封装类型(mm) 20.0mm x 10.0mm x 7.0mm 19.6mm x 9.9mm x 6.9mm

网友:
以上是两款DCDC转换器的封装和引脚

网友A:
金升阳DC/DC模块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国产可替代品应该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升阳DC/DC模块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国产可替代品应该很多

如果在不修改原理图和PCB的情况下,且输入引脚输出引脚都一致的话,替代料就不那么好找,起码在digkey,mouser和立创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是想找pin to pin 的替代料?还是只需要隔离电源 5V to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