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烤箱做SMT(第二次)

楼主:
这次尝试涉及一点引脚比较密集的器件,最密的是TSSOP-24, pin中心间距0.65mm,边缘间距0.25mm。

因为某创做的钢网有点不平整,刷锡膏的时候涂的不够均匀,在TSSOP的封装下面锡膏粘连了。 烤了之后拿出来一看,有一边的3个引脚连锡了,其他的没问题,用烙铁拖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看着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效果还是不错的

钢网不平整,锡膏又稀,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钢网不平整,锡膏又稀,容易出问题

就这几个件,你还给它配钢网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几个件,你还给它配钢网就不错了

之前没有钢网,用烙铁焊0402,越焊越恼火。 然后一个钢网才20块钱,就弄了一个回来

网友C:
是不是做的无框钢网

带边框的钢网应该会平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做的无框钢网 带边框的钢网应该会平整的

无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啊,从图片看起来电烤箱做SMT的效果跟回流焊没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