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晟超声波流量计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
和晟超声波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多种故障,以下是一些常见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一、读数不准确,误差大

1.传感器位置不当:

原因:传感器装在水平管道的顶部和底部,易受沉淀物干扰;或装在水流向下的管道上,管内未充满流体。

处理方法:将传感器装在管道两侧或充满流体的管段上,避开振动源和流态波动装置。

2.管道振动或流态波动:

原因:流量计安装在调节阀、泵、缩流孔的下流,或附近有文氏管、孔板等装置。

处理方法:将传感器装在远离上述装置的地方,传感器上游距上述装置30D(D为管道直径),下游距上述装置10D或移至上述装置的上游。

3.输入管径与管道内径不匹配:

处理方法:修改管径,使之与流量计输入管径匹配。

4.管道外壁未清洁干净或不平整:

处理方法:彻底清洁管道外壁,选择平整的管道安装位置,避免在焊缝或不平整处安装。

5.气泡或颗粒堵塞传感器:

原因:超声波信号无法正确传输到接收器。

处理方法:定期检查传感器的超声波路径,确保没有气泡或颗粒阻挡,及时清理。

6.传感器损坏:

原因:长时间使用或机械损伤导致信号丢失。

处理方法:定期维护传感器,检查是否有损坏或磨损的部件,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二、无法读取信号

1.传感器连接不良或存在断路:

处理方法:检查传感器的连接是否正常,并使用万用表对传感器进行测量,确保连接良好。

2.电路板损坏:

处理方法:进行相应的电路维护和修理或更换电路板。

综上所述,超声波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多种故障,但通过合理的安装、定期维护和故障排查,可以有效避免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流量计的稳定运行和准确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