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是甚么来着?!

楼主:
如果没有电刷,电就只能直接加到换向片上,定子转子身份互换,

三相交流电直接加到三块换向片上就行,如果使用直流,换向片就要改为半桥,三块换向片,就是三相(桥式)逆变器。

网友:
貌似还是无刷电机厉害

网友:
无刷电机跟永磁三相电机的分别有两点。

换相:三相电机,绕组跟逆变器始终相连,无刷电机如果忠于有刷逻辑,则每个半桥都会先完全关断再切换,

磁链:永磁转子电机,如果电源是三相交流电,就只能以同步电机模式运行,如果以逆变器供电,则除了同步模式,还可营造跟有刷电机一样的正交磁链。

网友A:
无刷电机内部是没有电刷和换向器,但它是通过传感器,如霍尔检测转子的位置,根据位置信息适时切换定子绕组的电流方向的,

电流将直接加到换向片上,电流应该无法在绕组中形成旋转磁场吧,电机还正常工作?

网友A:
三相交流电直接加到三块换向片,换向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与电刷配合改变电流方向,不是直接承受三相交流电的输入。

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电机的结构,包括控制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内部是没有电刷和换向器,但它是通过传感器,如霍尔检测转子的位置,根据位置信息适时切换定子绕组 ...

三相交流电自带行波效果,只需直接加到换向片上,就能在三叶定子中营造旋转磁场,

不过,如果没有转子位置检测机制,永磁转子就只能是个「衔铁」,跟定子只会「吸合」而不能正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交流电直接加到三块换向片,换向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与电刷配合改变电流方向,不是直接承受三相交流电的 ...

原理上可行,实际上也可行,当然,拿有刷电机这样玩,效果很不理想是肯定的,

直流发电机,其实可视之为 以电刷为整流子的多相交流发电机,另外,有刷电机还可视之为 比断续器更好的机械式逆变器,可惜无法像两叶转子那样把交流电导引出来,但两叶转子有个死症,短路,所以,即使是玩具电机,转子也得至少三叶。

网友:
这种有刷电机的铁芯(转子),是凸极,

而且,由于只有三叶,当这三叶铁芯改作定子之用时,

倘若以逆变器(方波)驱动,则铁芯磁场是不可能做到360°平均分布的,那么,跟永磁的互动就会造成径向应力,真正的无刷电机,磁路必须是对称的,不可能像图中那个玩具电机这样。

网友:
留意,转子(磁场)极轴始终跟定子(电枢)极轴重合,此乃同步电机而非无刷,

正交磁链,只能以感应耦合或电气连结维系,荷磁(永磁或励磁)转子跟普通交流电只能形成同步模式,所以,无刷电机的交流电只能经由转子位置传感器指挥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