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板内部是高密板还是多层板还是实木板,在不破坏木板的情况下用什么电子设备能测试?

楼主:
木板内部是高密板还是多层板还是实木板,在不破坏木板的情况下用什么电子设备能测试?

网友:
回帖奖励 +30 分芯积分

估计用超声可以判断。医院里面使用超声检查人体内部,分辨率可以达到0.1mm,但需要丰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超声可以判断。医院里面使用超声检查人体内部,分辨率可以达到0.1mm,但需要丰富经验。

谢谢。

这个应该可以,但这设备太贵,而且不好操作。

要能携带,在定制家具的房子里能用就最好了。

网友:
找个木工用眼睛看几下,用手敲几下就知道什么板了。

网友:
看价格吧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有相关能检测木板材质的?要做什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