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87K22开全局中断之后,入中断管理程序之后出来又进入,其他程序不执行

楼主:
PIC18F87K22开全局中断之后,入中断管理程序之后出来又进入,其他程序不执行,什么设置没设好,用xc8。

XC8,

网友:
进入中断不停!!!!!!

网友:
是什么设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很久没用PIC18了,记得不太清楚,应该是某个标志位没有清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用PIC18了,记得不太清楚,应该是某个标志位没有清除。

我用MCC产生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MCC产生代码的\

mcc同样会存在bug的。可以仔细查看数据手册,看看需要设置哪些相关寄存器,pic单片机的寄存器不多,比较容易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