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防反接电路,这里左边的D和S应该对调才对吧?

楼主:
NMOS防反接电路,这里左边的D和S应该对调才对吧?

网友A:
如果是NMOS做防反用的话,那么明显是DS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NMOS做防反用的话,那么明显是DS反了

四个管子都反了???

网友B:
一般用PMOS管防反接,默认条件下,内体体二极管是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PMOS管防反接,默认条件下,内体体二极管是导通的。

导通怎么防反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