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1106 部署InsightFace : 环境准备

楼主:
大佬帮忙看看。 866789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10

网友A:
RK的环境安装还是一如既往的方便。

是的,安装好依赖然后build就可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K的环境安装还是一如既往的方便。

是的,安装好依赖然后build就可以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在点了  source env_install_toolchain.sh  之后自己的环境变量没法用了,而且ls都没法用了,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感觉他的脚本好像有问题。

重新开个终端就可以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在点了  source env_install_toolchain.sh  之后自己的环境变量没 ...

把脚本内容发出来看下,应该是没问题的哈

网友:
大佬帮忙看看。

这个脚本没啥问题呀,默认直接执行这个脚本会把工具链安装到当前路径的bin/下,并且把环境变量加到当前用户的.bashrc 和.bash_profile中,你可以查看下你用户目录下的这两个文件是不是有问题,你是什么环境?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7: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帮忙看看。

这个脚本没啥问题呀,默认直接执行这个脚本会把工具链安装到当前路径的bin/下,并且把环境变量加到当前用户的.bashrc 和.bash_profile中,你可以查看下你用户目录下的这两个文件是不是有问题,你是什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