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或设计LLC电路的过程中,你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

楼主:
96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在LLC电路设计过程中,你遇到过什么问题?

踩过哪些坑?

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一起来分享分享,也给其他小伙伴做个学习参考吧!

LLC资料分享:

LLC谐振变换器工作原理及多模态设计问题讲解

半桥LLC拓扑电源的电路死区时间图示详解

LLC谐振变换器拓扑构成与工作原理分析

电源开关拓扑和 LLC 变换器设计考量

半桥LLC电路的软开关设计

LLC开关电源设计开发计算方法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在初始条件下电路无法顺利进入稳定工作状态,,,
开关器件承受的电压和电流峰值过高,烧坏开关管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频率选择不当的时候,可能导致系统效率降低、损耗增加

网友:
所选的MOS管的损耗过高,对LLC电路也有影响

网友A:
谐振电容是LLC电路中的关键元件之一。若选择不当,谐振电容可能因过热而失效。为了降低谐振电容的损耗和热量产生,通常建议使用双面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器,其损耗因子较低。此外,还需确保谐振电容的额定电压与实际工作电压匹配,以避免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是LLC电路中的关键元件之一。若选择不当,谐振电容可能因过热而失效。为了降低谐振电容的损耗和热 ...

把避免方法都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