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开环电压增益曲线仿真

楼主:
想仿真一下运放开环电压增益曲线,用下面的仿真电路图怎么不对啊?

网友A:
【想仿真一下运放开环电压增益曲线,用下面的仿真电路图怎么不对啊?】

你认为什么样的【运放开环电压增益曲线】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仿真一下运放开环电压增益曲线,用下面的仿真电路图怎么不对啊?】 你认为什么样的【运放开环电压增 ...

和规格书对应得上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规格书对应得上得!

首先,一楼图中曲线和三楼图中曲线的纵坐标单位不同,一楼纵坐标单位是倍数,三楼纵坐标单位是dB(分贝)。其次,一楼图中运放和三楼是否同一型号?不同型号运放的开环特性可能是很不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规格书对应得上得!

不过,一楼图中曲线确实很不寻常。当然,你仿真给出的输入信号也很不寻常。

网友:
一般地说,运放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总在100000倍以上,在手册中都有标注。输入电压峰值1mV,开环放大的输出应该是100V以上。供电电压只有正负5V,如何输出100V峰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