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测试精准度

楼主:
DAC的demo板测试精准度,如果输入口另做一块板子,怎么保证两块板子地一致,测试的更精准

网友A:
不太理解你要做的设计,是怎么匹配两个DAC的输出电平吗

网友:
地信号从两块板子的电解电容GND处连接,这样GND的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你要做的设计,是怎么匹配两个DAC的输出电平吗

估计意思是要两个板子的GND(信号参考地)一致(电位差近似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意思是要两个板子的GND(信号参考地)一致(电位差近似为0)

除了共地没有其他好的法子了吧。

网友:
主要为了测试ADC精准度,但是ADCdemo板子上没有测试基准,所以又做了块基准版用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