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弄的时候图错了,后果是什么?

楼主:
问题1:如上图电路结构,下面的这路BUCK失误了,把正接到共模电感前面,把地接到后面,请问下,共模电感还能工作吗?习惯上认为共模电感电流从1流向4,从3流向2,因为绕线方向问题,磁通抵消,看不到电感,现在14,23电流都不一样了,共模电感会有什么反映?
问题2:缓起电路如下图
图中C303电容两端电压完全是RC充电波形,如下图
看不到任何米勒平台。但是共模电感L1的三脚测试波形却能看到平台,如下图黄色波形平的那段,导致后面的DCDC24/5V在上升过程中有抖动。
请问下坛友们对这个米勒平台有什么看法,这个软起动电路有问题吗?现在测试就卡在这个上下电不单调,我判断就是这个软起电路有问题,毕竟米勒平台躲不过去,只能缩短。

网友A:
两个“非隔离BUCK”,其中一个正输入端接到共模电感之后,另一个正输入端接到了共模电感之前,但两个模块的负输入端都接到了共模电感之后。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那么对上面的BUCK模块,共模电感“看不到”,对下面的BUCK模块,电感可就看得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非隔离BUCK”,其中一个正输入端接到共模电感之后,另一个正输入端接到了共模电感之前,但 ...

版主的意思是上面的BUCK电路共模电感没用吗?下面的BUCK如果看到的是电感,这个电感是共模电感2*xxmH的xxmH吗?

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有软起电路导致24V/5V上面的BUCK上电不单调,下电超级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上面的BUCK电路共模电感没用吗?下面的BUCK如果看到的是电感,这个电感是共模电感2*xxmH的xx ...

【版主的意思是上面的BUCK电路共模电感没用吗?】

我在2楼是说:首帖图中下面的BUCK共模电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上面的BUCK电路共模电感没用吗?下面的BUCK如果看到的是电感,这个电感是共模电感2*xxmH的xx ...

【下面的BUCK如果看到的是电感,这个电感是共模电感2*xxmH的xxmH吗?】

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上面的BUCK电路共模电感没用吗?下面的BUCK如果看到的是电感,这个电感是共模电感2*xxmH的xx ...

【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有软起电路导致24V/5V上面的BUCK上电不单调,下电超级慢。】

我看到你的软起电路中使用了一个P沟MOS管,这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有软起电路导致24V/5V上面的BUCK上电不单调,下电超级慢。】 我看到你的软起电 ...

不是,这个是N沟道MOS,箭头指向栅极,D进S出,不是P沟道。

这个软起感觉烂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是N沟道MOS,箭头指向栅极,D进S出,不是P沟道。 这个软起感觉烂的很。

【不是,这个是N沟道MOS,箭头指向栅极,D进S出,不是P沟道。】

不错,是N沟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是N沟道MOS,箭头指向栅极,D进S出,不是P沟道。 这个软起感觉烂的很。

【这个软起感觉烂的很。】

看了看,这部分电路颇为诡异。

上电时,C303缓慢充电,在C303两端电压未达到Q2开启电压之前,MOS管关断。随着C303两端电压上升,MOS管逐渐进入导通,最终饱和。

但是上电后经过足够长时间,Q3也将导通。而Q3导通后Q2将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起感觉烂的很。】 看了看,这部分电路颇为诡异。 上电时,C303缓慢充电,在C303两端电压未 ...

Q3就导通不了,那部分是过压保护的,这个24V输入,电压不超过33V左右,Q3根本开不了。现在把MOS管开通过程忘光了,当漏极是容性并负阻时,这个漏极电压怎么变还是回忆不起来,得查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3就导通不了,那部分是过压保护的,这个24V输入,电压不超过33V左右,Q3根本开不了。现在把MOS管开通过 ...

【Q3就导通不了,那部分是过压保护的】

那是因为D65反向击穿电压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3就导通不了,那部分是过压保护的】 那是因为D65反向击穿电压比较高。

版主,不纠结过压保护问题。

帮忙考虑下,共模电感这么弄,对上面BUCK和下面BUCK前的电容充电有影响吗?

为什么共模电感后面的电容上电过程中有平的那个台阶,而GS电压上又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不纠结过压保护问题。 帮忙考虑下,共模电感这么弄,对上面BUCK和下面BUCK前的电容充电有影响吗 ...

【共模电感这么弄,对上面BUCK和下面BUCK前的电容充电有影响吗?】

我认为对C104、C107的影响很微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不纠结过压保护问题。 帮忙考虑下,共模电感这么弄,对上面BUCK和下面BUCK前的电容充电有影响吗 ...

首帖第一幅图(画出了两个BUCK,白底)和第二幅图(没有画出BUCK,黑底)电气联接是不一样的。第一幅图,两个模块的电源输入负端都接到一起,正端一个接共模电感之后,另一个接共模电感之前。第二幅图,共模电感1~4脚都接CH1_24VGND,共模电感1~4脚被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第一幅图(画出了两个BUCK,白底)和第二幅图(没有画出BUCK,黑底)电气联接是不一样的。第一幅图, ...
现在问题是黄色24V上电的时候,圈那个地方导致DCDC转出来的5V红色圈那块的台阶,测试岗要求给个说法,证明不会引起后续电路锁定、保护、启动异常,这个说不清楚,还不如想办法改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是黄色24V上电的时候,圈那个地方导致DCDC转出来的5V红色圈那块的台阶,测试岗要求给个说法 ...

先说清楚:15楼示波器黄色波形是24V上电?是首帖第二幅图哪一点的波形?蓝色波形是BUCK输出的5V?是首帖第二幅图哪一点的波形?

【现在问题】是否首帖第二幅图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15楼示波器黄色波形是24V上电?是首帖第二幅图哪一点的波形?蓝色波形是BUCK输出的5V?是首帖 ...

黄色24V是L1共模电感的3脚,参考点为Q2的D,蓝色 的5V,是上面的非隔离BUCK,后面写的是D3.3V,实际是5V.电路原理图和器件参数实物与首帖器件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黄色24V是L1共模电感的3脚,参考点为Q2的D,蓝色 的5V,是上面的非隔离BUCK,后面写的是D3.3V,实际是5V. ...

【黄色24V是L1共模电感的3脚,参考点为Q2的D】

首帖上面的白底图,共模电感的3脚就是GND。黑底图,共模电感的3脚是BUCK正输入端。所以根据【黄色24V是L1共模电感的3脚】这句话,是黑底图而不是白底图。但黑底图并无【后面写的是D3.3V】。

你实际的电路,是首帖白底图还是黑底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黄色24V是L1共模电感的3脚,参考点为Q2的D】 首帖上面的白底图,共模电感的3脚就是GND。黑底图,共 ...

版主,这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当然是黑底图,我描述整板电源框架是上面白色底图。

测试位置以黑底图器件为准,当时怕描述不清楚单独画了下最上面那个白色的框图。给非隔离BUCK后面写了D3.3V,实际是5V.测试位置就是在上面的BUCK输出电容上测试的。并且担心地参考问题,取了共模电感4脚做地(整个电路的地),用测试电源纹波的弹簧地线直接测试BUCK输出电容两端电压波形,与画圈图中5V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当然是黑底图,我描述整板电源框架是上面白色底图。 测试位置以黑底图器件为 ...

OK,首帖第一幅图不算数,以第二幅图为准。

我在14楼说过:第二幅图中,共模电感1脚和4脚被短路。共模电感实际上是个1:1的变压器,1~4脚短路,那么2~3脚之间电感量也将变得很小。所以,这个共模电感实际上可以认为不存在(直流电阻当然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