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功耗很低的Linux芯片或开发板?

楼主:
有一个应用场景需要用到一个低功耗的Linux板子,预计想要的功耗5V 100mA以内。

网友A:
wifi在信号首发时就得几十个mA,板子还要linux系统,估计难找

网友B:
你这是平均功耗还是峰值功耗限制???

网友C:
君正 x1600e,君正主打低功耗,我用 x1600e 直接 ldo 供电

wifi 休眠可以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在信号首发时就得几十个mA,板子还要linux系统,估计难找

好的吧,不行只能想办法上单片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平均功耗还是峰值功耗限制???

平均功耗,不考虑峰值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君正 x1600e,君正主打低功耗,我用 x1600e 直接 ldo 供电 wifi 休眠可以低功耗

我去看看,这个芯片能写什么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平均功耗,不考虑峰值功耗。

简单的你可以看树莓派zero 2W 。

成对树莓派Zero 2 W的评测时,提到过后续会测试主板的功耗。花了一段时间测试后,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分测试。并且我还通过来自 Qoitech 公司的Otii Arc和Otii 软件生成了一些功耗图表,以及一些能源消耗图表。由于树莓派基金会推荐使用 5V/2.5A 的电我之前完源,所以我就先尝试用接近 2.5A的电源,然后使用一些小技巧将空闲功耗降低到了 75 mA/375 mW 以下。最后,我再检查在不同CPU核心数和频率下的能耗。

复杂的你看安卓手表的CPU。

比如高通骁龙W4100芯片。

网友E:
好奇的问一句:xian哥是准备用在啥应用场景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你可以看树莓派zero 2W 。 成对树莓派Zero 2 W的评测时,提到过后续会测试主板的功耗。花了一段 ...

OK,我看一下这个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的问一句:xian哥是准备用在啥应用场景下??????????

无线麦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看看,这个芯片能写什么系统?

linux or freertos

网友:
树莓派 zero 要不就是 超低功耗,TI有一款

网友F:
可以看看这个咋样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AM625?keyMatch=%E8%B6%85%E4%BD%8E%E5%8A%9F%E8%80%97%20linux&tisearch=universal_search&cf-applications=%E4%B8%AA%E4%BA%BA%E7%94%B5%E5%AD%90%E4%BA%A7%E5%93%81#design-development

网友E:
嗯嗯嗯,这个场景确实需要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嗯,这个场景确实需要低功耗。。。。。。。。。。。。。

是的,功耗太高电池就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这个咋样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AM625?keyMatch=%E8%B6%85%E4%BD%8E%E5%8A%9F%E8%8 ...

太贵了,一个开发板都快一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