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问FB显示开发图像处理 - JPEG图像处理

楼主(2024-11-28):
百问FB显示开发图像处理 - JPEG图像处理
## 2.2 JPEG图像处理 ### 2.2.1 JPEG文件格式和libjpeg编译 JPEG的后缀名为.jpg的图像文件。对于图像内容和信息相同的JPEG文件和BMP文件,JPEG格式的文件要比BMP格式的文件小得多,这是因为JPEG文件是经过JPEG压缩算法后得到的一种文件格式。 相对于BMP格式的文件,JPEG由于压缩算法的关系,其文件解析较为复杂,我们可以利用Linux系统开源的优点,使用开源工具对jpeg文件进行格式的解析和转换。 我们可以使用libjpeg库来对jpeg文件进行格式的解析和转换。libjpeg支持X86,ARM等架构。libjpeg是开源工具,所以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 在使用libjpeg之前,我们先要交叉编译libjpeg的库文件和头文件并存到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中。以下是libjpeg的编译过程: 1. 解压并进入文件目录 ```c tar xzf libjpeg-turbo-1.2.1.tar.gz cd libjpeg-turbo-1.2.1/ ``` 2. 交叉编译 ```c tar xzf libjpeg-turbo-1.2.1.tar.gz ./configure --prefix=/work/projects/libjpeg-turbo-1.2.1/tmp/ --host=arm-linux make make install ``` 3. 将编译出来的头文件和库文件拷贝到交叉编译器的相应目录下 ```c cd /work/projects/libjpeg-turbo-1.2.1/tmp/include cp * /usr/local/arm/4.3.2/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 cd /work/projects/libjpeg-turbo-1.2.1/tmp/lib cp *so* -d /usr/local/arm/4.3.2/arm-none-linux-gnueabi/libc/armv4t/lib ``` 4. 将编译出来的头文件和库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文件系统的相应目录下 ```c cd /work/projects/libjpeg-turbo-1.2.1/tmp/lib cp *.so* /work/nfs_root/fs_mini_mdev_new/lib/ -d ``` ### 2.2.2 libjpeg接口函数的解析和使用 libjpeg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解压包中的使用说明libjpeg.txt和例程example.c。libjpeg的使用步骤简单总结如下: **1.** 分配和初始化一个jpeg_compress_struct结构体 ```c cinfo.err = jpeg_std_error(&jerr); jpeg_create_decompress(&cinfo); ``` **2.** 指定源文件 ```c jpeg_stdio_src(&cinfo, infile); ``` 参数1是步骤1中分配的jpeg_compress_struct类型的结构体 参数2是要解析的JPEG文件的文件句柄。 **3.** 获得jpg信息头并设置解压参数 ```c jpeg_read_header(&cinfo, TRUE); ``` 当调用完这个参数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cinfo中的image_width,image_height等成员来获得图像的信息了。此外我们还可以设置cinfo中的scale_num和scale_denom等成员变量来设置解压参数。 **4.** 启动解压 ```c jpeg_start_decompress(&cinfo); ``` 调用这个函数后,就可以对cinfo所指定的源文件进行解压,并将解压后的数据存到cinfo结构体的成员变量中。 **5.** 读取解压后数据 ```c jpeg_read_scanlines(&cinfo, buffer, 1); ``` 调用这个函数后,可以读取RGB数据到buffer中,参数3能指定读取多少行 **6.** 完成读取 ```c jpeg_finish_decompress(&cinfo); ``` **7.** 释放jpeg_compress_struct结构体 ```c jpeg_destroy_decompress(&cinfo); ``` 完成读取后释放结构体 ### 2.2.3 使用libjpeg把JPEG文件解析为RGB格式,在LCD上显示 根据上节的解析,利用上述的库函数将JPEG文件解析为RGB格式了。 ```c 代码清单2.2 1. /********************************************************************** 2. * 函数名称: IsJpg 3. * 功能描述:判断是否为Jpg文件 4. * 输入参数: ptData - 内含图像信息 5. strFileName - 文件名 6. * 返 回 值:0 - 不是JPG格式 其他-是JPG格式 7. ***********************************************************************/ 8. static int IsJpg(PT_PictureData ptData, const char *strFileName) 9. { 10. int iRet; 11. 12. jpeg_stdio_src(&ptData->tInfo, ptData->ptFp); 13. 14. /* 用jpeg_read_header获得jpeg信息*/ 15. iRet = jpeg_read_header(&ptData->tInfo, TRUE); 16. 17. return (iRet == JPEG_HEADER_OK); 18. } 19. 20. /********************************************************************** 21. * 函数名称: DecodeJpg2Rgb 22. * 功能描述:把JPG文件解析为RGB888格式 23. * 输入参数: ptData - 内含文件信息 24. * strFileName - 文件名 25. * 输出参数:PT_PictureData->pucRgbData - 内含rgb数据 26. * 返 回 值:0 - 成功 其他-失败 27. ***********************************************************************/ 28. static int DecodeJpg2Rgb(const char *strFileName, PT_PictureData ptData){ 29. int iRowSize; 30.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31. unsigned char *pucHelp;//辅助拷贝变量 32. 33. /* 1.分配和初始化一个jpeg_compress_struct结构体 */ 34. ptData->tInfo.err = jpeg_std_error(&ptData->tJerr); 35. jpeg_create_decompress(&ptData->tInfo); 36. 37. 38. /* 2.指定源文件*/ 39. if ((ptData->ptFp= fopen(strFileName, "rb")) == NULL) { 40. fprintf(stderr, "can't open %s\n", strFileName); 41. return -1; 42. } 43. 44. /* 3.获得jpg信息头并设置解压参数并判断是否为JPEG格式文件 */ 45. if (!IsJpg(ptData, strFileName)) { 46. printf("file is not jpg ...\n"); 47. return -1; 48. } 49. 50. 51. 52. /* 默认尺寸为原尺寸 */ 53. ptData->tInfo.scale_num = 1; 54. ptData->tInfo.scale_denom = 1; 55. /* 4. 启动解压:jpeg_start_decompress */ 56. jpeg_start_decompress(&ptData->tInfo); 57. 58. 59. /* 解压完成后可以通过tInfo中的成员获得图像的某些信息 */ 60. ptData->iWidth= ptData->tInfo.output_width; 61. ptData->iHeight = ptData->tInfo.output_height; 62. ptData->iBpp = ptData->tInfo.output_components*8; 63. /* 计算一行的数据长度 */ 64. iRowSize = ptData->iWidth * ptData->tInfo.output_components; 65. pucbuffer = malloc(iRowSize); 66. ptData->iRgbSize= iRowSize * ptData->iHeight; 67. ptData->pucRgbData = malloc(ptData->iRgbSize); 68. 69. /* pucHelp指向ptData->pucRgbData首地址 */ 70. pucHelp = ptData->pucRgbData; 71. /*5.循环调用jpeg_read_scanlines来一行一行地获得解压的数据 */ 72. while (ptData->tInfo.output_scanline < ptData->tInfo.output_height) 73. { 74. /* 调用jpeg_read_scanlines得到的时候会存到pucbuffer中 */ 75. jpeg_read_scanlines(&ptData->tInfo, &pucbuffer, 1); 76. /* 将数据一行行读到缓冲区中 */ 77. memcpy(pucHelp,pucbuffer,iRowSize); 78. pucHelp+= iRowSize; 79. } 80. free(pucbuffer); 81. /* 6.完成读取 */ 82. jpeg_finish_decompress(&ptData->tInfo); 83. /* 7.释放jpeg_compress_struct结构体 */ 84. jpeg_destroy_decompress(&ptData->tInfo); 85. return 0; 8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