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K3588的运动控制器

楼主:
linux RT 实时操作系统 + soft PLC runtime = 基于RK3588的运动控制器。拿捏~~

单电机速度指令,1ms同步周期,最大抖动8us

网友:
控制器 连接 笔记本和触摸屏等设备:Ethernet

控制器 连接 伺服驱动器:Ethercat

网友A:
这个数据是怎么监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是怎么监测出来的?

应用程序上实时监测的,在伺服驱动器上也可以读取出来

网友B:
用这个来跑这个,是不是成本也太高了,一个单片机就可以搞好的东西,还是用机床上面有意义。但是机床上面嘛,国产IC稳定性可能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超过35就下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来跑这个,是不是成本也太高了,一个单片机就可以搞好的东西,还是用机床上面有意义。但是机床上面嘛 ...

就是用在跟机床类似的大型工业机器上的。说起35岁,的确已过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