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仿真的震荡电路一直是接通状态该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一直是接通状态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proteus仿真的震荡电路一直是接通状态该怎么解决? 】

多等一会儿。

仿真的速度,可不是实际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慢得多。

网友A:
电路看起来无法振荡啊,要先分析下振荡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看起来无法振荡啊,要先分析下振荡原理

【电路看起来无法振荡啊】

这两个电路,为什么“看起来无法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看起来无法振荡啊,要先分析下振荡原理

【要先分析下振荡原理】

这两个电路,你的分析结果是什么?不能振荡?分析结果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先分析下振荡原理】 这两个电路,你的分析结果是什么?不能振荡?分析结果贴出来大家看看。

分析左边的图,开关合上后

Q5 be导通,Q6的be也导通,导致Q5进入饱和导通,同样Q6也进入饱和导通

Q6的C端电压几乎等同电源电压,该电压一方面驱动LED(暂时不考虑电路上没有LED的限流)

另一方面,该电压给R4 C4电路充电,该充电电流进入Q5 be,导致Q5 Ib增大

但是Q5 Ib电流不会导致Q6的be电流关断,可以看出电路应该在C4充满电后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左边的图,开关合上后 Q5 be导通,Q6的be也导通,导致Q5进入饱和导通,同样Q6也进入饱和导通 Q ...

Q6饱和电容充满后电流为0,Q5基极电流只有R3提供Ib减小,Ic减小,反馈到Q6的Ib减小,Ic减小,Uc减小,因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出现负压,Q5截止,Q6截止,然后重复充电导通的过程。我是这样理解的,不对请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左边的图,开关合上后 Q5 be导通,Q6的be也导通,导致Q5进入饱和导通,同样Q6也进入饱和导通 Q ...

此电路元器件数值不合适,有可能不会振荡。但若数值合适,是可以振荡的。参考8楼对左边电路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左边的图,开关合上后 Q5 be导通,Q6的be也导通,导致Q5进入饱和导通,同样Q6也进入饱和导通 Q ...

这类电路起振的条件是1)相位条件:环路相位差为零或者2π整数倍,2)增益条件:环路增益大于1。

从Q5基极开始看,Q5基极上升>>Q5集电极下降(Q6基极下降)>>Q6集电极上升>>Q5基极上升。相位条件满足。但D3是个发光管,导通时等效电阻非常小,所以Q6增益非常低,可能远小于1,增益条件很可能不满足。

增益条件不满足,该电路就不会产生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左边的图,开关合上后 Q5 be导通,Q6的be也导通,导致Q5进入饱和导通,同样Q6也进入饱和导通 Q ...

要想使左边电路起振增益条件满足,需要与发光管串联足够大的电阻(目的是使Q6有足够的增益),并适当选择电源电压,使得Q6导通时发光管中流过适当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左边的图,开关合上后 Q5 be导通,Q6的be也导通,导致Q5进入饱和导通,同样Q6也进入饱和导通 Q ...

除将发光管串联适当的电阻外,还应该将R4数值减少至少两个数量级,R3数值增大数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将发光管串联适当的电阻外,还应该将R4数值减少至少两个数量级,R3数值增大数倍。

确定没注意元件数值,抱歉。更改后R3为100k,去掉R4,电容改为10u,电压为3.3v。搭建实际电路是可以起震的,但proteus中还是一直接通状态,给LED串联电阻也不行。应该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没注意元件数值,抱歉。更改后R3为100k,去掉R4,电容改为10u,电压为3.3v。搭建实际电路是可以起震 ...

【应该是软件有问题?】

软件有问题,这种可能存在。

你仿真开始后等了多长时间,然后判断仿真电路没有起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有问题?】 软件有问题,这种可能存在。 你仿真开始后等了多长时间,然后判断仿真电路 ...

一直放着,都是稳定在这个状态。这里LED需要电源3.6v才能导通,有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放着,都是稳定在这个状态。这里LED需要电源3.6v才能导通,有点懵。

【这里LED需要电源3.6v才能导通,有点懵】

图中标得很清楚,是白光LED。各种不同颜色LED正向压降不一样,红外大约1.1V,红色大约1.6V,蓝色就要大约3.2V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路起振的条件是1)相位条件:环路相位差为零或者2π整数倍,2)增益条件:环路增益大于1。 从Q5 ...

我对8的解释不是很理解

Q5的基级一直连着电源和R3,不可能出现截至,没找到放电路径导致Q5基级电压下降

如你所分析的,Q5基极上升>>Q5集电极下降(Q6基极下降)>>Q6集电极上升>>Q5基极上升

这是一个正反馈环

之所以能振荡,其实就是Q6的Ice电流是流到LED还是流到电容里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8的解释不是很理解 Q5的基级一直连着电源和R3,不可能出现截至,没找到放电路径导致Q5基级电压下 ...

【Q5的基级一直连着电源和R3,不可能出现截至,没找到放电路径导致Q5基级电压下降】

当C7放电时,Q5基极电压下降。

C7放电,意思就是Q6集电极电流减小。

Q6集电极电流减小,一定是因为Q5集电极电流减小。

Q5集电极电流减小,一定是因为Q5基极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