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桥堆实现无极性输入,损耗较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推荐一下

楼主:
用桥堆实现无极性输入,损耗较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推荐一下

网友A:
整流桥电路简单应该是最合适的了,功耗高就选用低导通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电路简单应该是最合适的了,功耗高就选用低导通压降的二极管

比如哪种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哪种二极管?

哪种应用条件?比如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就比较低

网友C:
除了楼上说肖特基二极管
还可以用MOSFET或IGBT等有源开关代替二极管,
电源中的同步整流就是这样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楼上说肖特基二极管 还可以用MOSFET或IGBT等有源开关代替二极管, 电源中的同步整流就是这样道理

MOSFET或IGBT是要加控制信号的  这个控制信号从哪里来  请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种应用条件?比如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就比较低

就是车子的转向灯  12V输入呢  电流几百个毫安-1.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楼上说肖特基二极管 还可以用MOSFET或IGBT等有源开关代替二极管, 电源中的同步整流就是这样道理

针对桥堆,那就换肖特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车子的转向灯  12V输入呢  电流几百个毫安-1.5A

这个电压不高,直接用肖特基二极管就行,肖特基二极管的管压降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