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闲的运放应该以什么形式存在?

楼主:
有些运放是集成到一个芯片里的,四个六个或者8个,有用不完的运放应该怎么处理对整个电路的影响最小?

网友:
八个运放集成到一个芯片里面?未曾与闻。只见过双运放、四运放,连六运放都没见过。孤陋寡闻了。

网友:
【有些运放是集成到一个芯片里的,四个六个或者8个】

楼主说的可能是指数字电路中的门电路,那倒是有六个门八个门集成到一个封装里面的。例如六反相器74HC04,具备三态输出的八D触发器74HC573,等等。

网友:
如果有不用的(空闲)运放或者门电路,输出端必须悬空。输入端则各有不同:如果运放使用的是双电源,可以将输入端接地;如果使用的是单电源,输入端允许共模到零的,可以接地,不允许共模到零的,接偏置电压。至于数字门电路,闲置的门输入端通常可以接到电源正端,对MOS工艺闲置门输入端可以接地。

网友A:
你都不用了,外围不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用了,外围不连接就可以了

【不用了,外围不连接就可以了  】

无论运放还是数字门,输入端最好不要悬空,输出端必须悬空。输入端不悬空,是因为输入阻抗甚高,在杂散电场影响下,会使该运放或者门消耗电源电流增加。

网友B:
358我用一组运放,另一组悬空,这么多年也没啥问题(O_O--)这么讲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8我用一组运放,另一组悬空,这么多年也没啥问题(O_O--)这么讲究的吗

LM358是双极型工艺的运放,输入端悬空当然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输入短路,或输出和-VIN接起来。让他们处于最稳定或固定状态。

网友:
早几年前遇到这个问题,曾经在TI 社区论坛上问过,也见过多次别人这样的问题

组成电压跟随器,然后管脚接地,接地或空着都行,没有统一说法

网友:
说法不一,要看用的哪家运放

每个集成运放芯片不一样,具体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