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SPI DMA 读,DMA_INT_FLAG_FTF中断提前发生?

楼主:
1芯积分

外部中断EXTI_IRQHandler间隔启动读数据,中断后CS低电平使能读;
读取指定数量数据后产生DMA1_Channel0_IRQHandler中断,CS高电平结束读。

异常:一般开始是正常读取,如正常波形,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几分钟、几小时后DMA1_Channel0_IRQHandler提前产生中断,即实际并没有读取完毕,图波形图,CS已经高电平了,但是SPI_CLK仍然持续中。

黄色:CS电平
蓝色:SPI CLK

相关代码:

void EXTI_IRQHandler(void)   //定时产生SPI 读请求
{
    if(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Busy))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Busy);

        CS = CSReadEnable;        //启使能,如图低电平

        //启动的SPI DMA 中断 读
        dma_flag_clear(DMA,DMA_CH_RECV,DMA_FLAG_FTF);
        dma_flag_clear(DMA,DMA_CH_SEND,DMA_FLAG_FTF);

        DMA_CHCNT(DMA, DMA_CH_RECV) =  AD7606CHCount;        //void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
        DMA_CHCNT(DMA, DMA_CH_SEND) =  AD7606CHCount;

        DMA_CHCTL(DMA, DMA_CH_RECV) |= DMA_CHXCTL_CHEN;        //dma_channel_enable,启动DMA读。
        DMA_CHCTL(DMA, DMA_CH_SEND) |= DMA_CHXCTL_CHEN;
    }
}

void DMA1_Channel0_IRQHandler(void)        //读取指定数量数据后产生中断。
{
    if(RESET != 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DMA_CH_RECV,DMA_INT_FLAG_F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DMA_CH_RECV,DMA_INT_FLAG_FTF);

        CS = CSHighZ;        //读取完成后,CS至高电平,

        DMA_CHCTL(DMA, DMA_CH_RECV) &= ~DMA_CHXCTL_CHEN;        //dma_channel_disable,下一次外部中断将再次开启。
        DMA_CHCTL(DMA, DMA_CH_SEND) &= ~DMA_CHXCTL_CHEN;

        //接收数据处理
    }
}

网友:
开启DMA的错误中断,在回调函数中输出调试信息。排查下,是否产生了DMA传输错误?

网友:
想避免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别用DMA了,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