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增益为什么会影响增益带宽积?

楼主:
运放的增益分为信号增益和噪声增益,信号增益就是常说的放大倍数,但是这个噪声增益却很少听说,噪声增益在电路中具体有什么作用?

噪声增益,是运放反馈网络反馈系数的倒数,同相和反相运放的噪声增益都是一样的,这个噪声增益具体怎么影响电路的增益和带宽的?

如下说法:

电路中放大器的稳定性由噪声增益决定,而非信号增益。例如,若要利用一种或多种特性,可能需采用低于其最小稳定增益的非完全补偿放大器。通常它将不起作用,但若对噪声增益进行处理,则可“欺骗”放大器,使其误以为它工作在较高的增益下。强加高噪声增益的另一个绝妙的好处是它可以提高放大器驱动容性负载时的稳定性。取决于具体情况,强加噪声增益通常需要在电路中加入一个电阻或一个电容。它可能简单到只需在反相和同相输入之间添加一个电阻、在反相输入和接地之间添加一个串联RC电路,或者将元器件与输入或增益电阻并联。强加噪声增益带来的好处似乎好得难以置信,但通常情况下它会牺牲一些性能。采用这种方法会造成输出噪声和失调电压的增加。

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不是,运放如果信号增益固定,调节噪声增益,可以通过牺牲运放的某些性能增大运放的增益和带宽,这个有点像频率补偿和相位补偿?

网友:
看了大概意思是,关于强加高噪声增益

这方面,严格说,应该是进行测试,掌握数据才能说

但就强加高噪声增益,实际是噪声增益与性能的权衡的问题

网友A:
我又想了想,对于运放搭建的负反馈电路,断开反馈支路,测试运放电路的开环增益Aol,由反馈支路求得运放的反馈衰减系数,噪声增益Acl是反馈支路衰减系数的倒数;

如果是看运放电路的整个环路,开环增益Aol和反馈支路衰减系数的乘积为整个闭环系统的环路增益;

如果还是从左往右看,开环增益Aol和噪声增益的乘积可以看做是一个新的开环运放电路的增益,再由这个开环增益进而推得幅频特性曲线,进而判断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想了想,对于运放搭建的负反馈电路,断开反馈支路,测试运放电路的开环增益Aol,由反馈支路求得运放的 ...

如果能想办法整出波特图,Bode plot图,用这种图进行分析也是行

这种电路中的元件值的偏差一定会存在,包括温度变化和其他环境,这些都是影响因素,需考虑这些对性能的影响。

网友:
所以做精密的测量用的运放的哪些项目,有人喜欢用国外TI或ADI的运放芯片,他们的芯片一般考虑多种影响因素,也是再贵也有人用的原因

网友:
确实与补偿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