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PCB设计遇到阻抗不连续怎么办?

楼主:
作为电源PCB工程师,PCB板上的阻抗必须保持连续状态.

但正如墨菲定律:你愿不希望它发生,它必然会发生,

若是在PCB设计遇见阻抗不连续,这时候该如何解决?

小伙伴们一起来聊聊

你是否遇到过阻抗不连续的情况?

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管管顺带着找了找相关的资料,有需要的可以收:

电源PCB设计遇到阻抗不连续怎么办?盘查原因解决问题!

PCB阻抗匹配总结

PCB阻抗匹配计算工具(附教程)

阻抗匹配基本原理及设计方法

阻抗匹配设计原理及方法

开关电源输入滤波器的阻抗匹配

什么是阻抗匹配以及为什么要阻抗匹配

网友A:
问题是怎么发现PCB设计遇见阻抗不连续的呢

一般四层板才关注阻抗特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怎么发现PCB设计遇见阻抗不连续的呢 一般四层板才关注阻抗特性吧

阻抗不连续可以用软件测试的吧?

网友:
改板子重新画啊。

网友B:
1. 优化信号走线 调整走线宽度:根据阻抗计算公式,阻抗与走线宽度密切相关。如果某段走线宽度不当,可以适当调整走线宽度以匹配设计需求。 避免尖锐转角:信号走线应尽量避免使用直角或锐角弯曲,改为使用圆弧或45度转角,以减少信号反射和阻抗突变。 避免走线突然中断:如果走线跨越不同区域或存在不连续的参考平面,容易造成阻抗中断,应避免这种情况。 2. 确保参考平面连续性 检查参考平面分割:信号走线需要对应连续的参考平面。如果参考平面分割导致信号回流路径中断,会造成阻抗不连续。可以通过优化参考平面设计或重新布线解决。 增加过孔接地:当信号从一个层跳到另一个层时,确保有足够的接地过孔提供完整的回流路径。 3. 添加阻抗匹配元件 串联电阻:在信号源或负载端添加小阻值的串联电阻(如10Ω~33Ω),可以改善信号的阻抗匹配,减少反射。 终端匹配:在高速信号的接收端添加终端匹配电阻,例如并联匹配或AC耦合匹配,可以有效减少阻抗不连续引发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4. 使用阻抗计算工具 在设计阶段,使用PCB仿真工具(如Ansys SIwave、Keysight ADS、Altium Designer的Stackup Manager等)对阻抗进行仿真分析,提前发现和解决可能的阻抗问题。 5. 调整PCB堆叠 优化层叠设计:层叠结构直接影响阻抗。调整走线层与参考平面的距离、层厚或介质材料参数,可以有效改善阻抗不连续问题。 统一介质材料:确保同一信号路径上的介质材料一致,避免因介电常数变化导致的阻抗突变。 6. 过孔优化 过孔优化设计:过孔的存在会导致阻抗变化,可以通过增加过孔数量、减小过孔直径或优化过孔环形带的大小来降低影响。 盲孔和埋孔:对于高速信号,可以优先考虑使用盲孔或埋孔以减少不必要的信号干扰。 7. 信号完整性仿真 仿真分析:通过工具进行信号完整性仿真,分析阻抗中断对信号质量的影响(如反射、抖动)。根据仿真结果调整设计。 实践案例总结: 阻抗不连续是高频和高速PCB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关键在于设计阶段的预防和发现问题后的合理优化。掌握阻抗控制的基本原理和工具,将使你的设计更加可靠和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优化信号走线 调整走线宽度:根据阻抗计算公式,阻抗与走线宽度密切相关。如果某段走线宽度不当,可以适 ...

楼主这个回复超级详细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