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电机驱动H电路中的MOS管选择?

楼主:
H电路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控制四个开关管(‌两个N型MOS管和两个P型MOS管或者全部使用N型MOS管)‌的通断来改变电机供电的极性,‌从而实现电机的正反转、‌速度调节和制动等功能。‌

将两个MOS管一上一下的方式放在一条直线上,叫做“半桥”,我们分别叫它上管和下管或者上臂和下臂,而两个半桥组合一起,就是H桥电路,正中心就是负载电机。

那这四个MOS应该怎么选择呢?

有人能给讲讲吗?

补充:

找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挂一起给需要的小伙伴吧

电机驱动H电路中的MOS管选择

电机驱动-MOS管H桥原理

BEYOND科技MOS双路电机驱动资料

IR2104IRF540MOS电机驱动全桥学习与实践程

网友A:
以前做吸尘器控制器时采用H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如果小功率电机可以直接用集成了H桥的驱动芯片。如果电机功率大,采用驱动芯片+NMOS

网友:
如果功率小可以使用三极管PNP+NPN 或上PMOS+下NMOS,如果功率比较大500W(个人经验)以下电压又不是很高110V(个人经验)以下,选择NMOS+驱动的模式。如果功率较大且电压较高110V以上可以使用IGBT+驱动的模式。IGBT的热损较大,所以工作电压需要高些。MOS的耐压不行,但是热损较小开关速度较快。近年来碳化硅的MOS的耐压较高,就是较贵。有些场合使用碳化硅也是不错的。例如:480V的电动车驱动

网友B:
具体到全桥的MOS管选型,内阻要小,散热好的TO-220适合于有较大散热面积的应用,另外,成本问题是考虑的,选择NMOS多些

网友C:
振动台的功放用四组NMOS的全桥,就是要四路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动台的功放用四组NMOS的全桥,就是要四路驱动了,

振动台的功放电路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网友:
可以参考音响功放的D类放大器,

振动台是工业设备,功率更大了,单通道了。

网友D: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主要是根据下面几点考虑的:

  1. 耐压参数(Vds)选择
    • MOS 管的耐压值必须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在 H 桥电路驱动电机的应用中,要考虑电机的反电动势。例如,当电机快速停止时,会产生较高的反电动势。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是 24V,考虑一定的余量(通常建议 1.5 - 2 倍的余量),则应选择耐压值在 36V - 48V 左右的 MOS 管。
  2. 电流参数(Id)选择
    • 所选 MOS 管的最大连续电流(Id)要能够满足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需求。比如电机在满载运行时的电流为 5A,那么 MOS 管的最大连续电流应该大于 5A。同时,还要考虑电机启动时的冲击电流,一般电机启动电流可能是额定电流的几倍。所以如果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 3 倍(即 15A),要选择能够承受瞬间冲击电流的 MOS 管,或者在电路中添加合适的限流措施。
  3. 导通电阻(Rds (on))选择
    • 导通电阻越小,MOS 管在导通状态下的损耗就越小。对于 H 桥电路,较小的导通电阻可以减少电能在 MOS 管上的损耗,提高电路的效率。如果电路对效率要求较高,应尽量选择导通电阻小的 MOS 管。例如,在一些低功率电机驱动电路中,选择 Rds (on) 小于 100mΩ 的 MOS 管可以有效降低损耗。
  4. 开关速度选择
    • 合适的开关速度对于 H 桥电路很重要。开关速度太快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电磁干扰(EMI),太慢则会增加开关损耗。要根据电路的工作频率和对 EMI 的要求来选择。例如,在一些对 EMI 要求严格的场合,如在医疗设备中的小型电机驱动,可能会选择开关速度适中的 MOS 管,并且会添加适当的吸收电路来减小 EMI。
  5. MOS 管类型(N 型或 P 型)选择
    • 在 H 桥电路中,N 型 MOS 管的导通电阻一般比 P 型 MOS 管小,电子迁移率高,所以性能更好。但如果全部使用 N 型 MOS 管,需要采用特殊的驱动电路来提供合适的驱动电压。如果使用两种类型的 MOS 管(两个 N 型和两个 P 型),驱动电路相对简单一些,但要注意 N 型和 P 型 MOS 管的驱动信号极性是不同的。
  6. 热性能考虑
    • MOS 管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热量,特别是在高负载或高频率开关的情况下。要选择具有良好热性能的 MOS 管,并且根据其功耗计算是否需要添加散热片。例如,当 MOS 管的功耗超过其额定功耗的一定比例(如 70%)时,就应该考虑添加散热片来保证 MOS 管的正常工作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吸尘器控制器时采用H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如果小功率电机可以直接用集成了H桥的驱动芯片。如果电机功 ...

看来这个选择要看电机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主要是根据下面几点考虑的: 耐压参数(Vds)选择 MOS 管的耐压值必 ...

谢谢分享~列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到全桥的MOS管选型,内阻要小,散热好的TO-220适合于有较大散热面积的应用,另外,成本问题是考虑的, ...

选择NMOS的原因是它成本比较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