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还有学的必要吗?

楼主:
好多教材还是写的8051,这个有学的必要吗?直接学32好一些不?

网友:
纯小白如果是学生可以学一下,如果是工作中学,直接上32吧。

网友:
对于学生来说,先学习一下51单片机的寄存器配置,再学习STM32会好一点

网友:
如果不是工作上需要使用,可以直接学习其它的型号。

网友:
有必要吧,是单片机的编程基础,比较上手快

网友:
确实感觉没必要。。。。。。。直接上32.。。。。

网友:
在入门的知识面的角度来讲,它们两个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
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最后还是会归结到自己的导师的水平上面。

如果导师熟悉51单片机,还是按照导师的意愿来吧

网友:
关键是现在很多新上市的产品还有用51单片机的。

网友:
很有必要学,51单片机,现在应用还很广泛的,单片机并不是性能强越好,要根据项目需要而定。

网友:
个人感觉51单片机还是很有必要学习的,产品根据需要可以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网友:
看你什么阶段,要是刚接触的大学生可以接触一下,了解单片机基础知识

网友:
楼主不必纠结。

有老师教 老师选51就学51,选其他的就学其他的。

没老师教就从stm32开始。

到最后所有的单片机都差不多。一种学好了其他都一样。

网友:
有必要的, 8051基础, 而且资源丰富, 易上手, 成本低, 好多方案也可以用

网友:
如果学过计算机原理等基础课的人,没有必要了。

如果从头学51比较好入门

网友:
管它啥。。。。学就是了,哪里那么多废话。。。。。

船到桥头自然直。。。。。。。。。。。。。。。。。。

网友:
脑子笨点的人可以拿来入门,否则直接上32.

网友:
为了学习当然可以。

但为了应用或工作,建议从实际出发,JEST  DO  !!! 从实际需求开始直接进入编程实战,现在的知识已经没有门槛了,网络给了你“所以”的一切。

甚至连你这个问题AI可以直接回答你。

网友:
有的,因为寄存器简单,相比其他单片机,作为入门最好不过了。要不然大学里为什么拿51做教材,而且教材都是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