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
萌新第一次画一个stm32f103zet6的板子,但打完板,焊接完之后发现没法烧录,不知道是不是原理图出来问题,大佬们能不能帮忙看看

网友:
好好看看STM32F103系列的手册,要设置Boot0引脚,将Boot0引脚接高电平(VDD)。
Boot1引脚可以接低电平(GND)或保持悬空,然后复位MCU才能进入烧录模式。

网友:
先上电测量电压是否正确。

然后,再看看jtag能否找到Cortex-M3的内核

网友A:
BOOT的跳冒是怎么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的跳冒是怎么接的?

一开始,boot1和boot0都接地,后面看了楼上大佬的,尝试了一下boot1接地,boot0接高电平,然后复位,但是都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boot1和boot0都接地,后面看了楼上大佬的,尝试了一下boot1接地,boot0接高电平,然后复位,但是 ...

那只能一点一点排查了,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然后再看看单片机电压之类的。

网友:
是ch340 ISP烧录不行还是JTAG接口的烧录不行?要区分开。

烧录不行与晶振没关系,因为cpu内部晶振可以工作。

烧录不行与boot0 boot1有关系。

烧录不行也与复位IO口有关系,就是不要把它一直拉死在复位状态。

烧录不行与相关接口的IO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