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容的ADC口RC时间常数和AD转换精度以及晶振频率的关系?

楼主:
ADC输入口是一个RC低通滤波器,输入开关在电容和gnd之间切换,如果需要满足20位的采样精度,这个RC的电阻大小和电容大小有什么具体要求?电阻7k,电容10pF。

假设参考电压是3V,那么分辨率就是3/(2^20)=0.00000286V=2.86uV,时间常数RC=7k*10pF=70ns,那么可以列一个方程:

由RC电路电容上电压方程Uc=-Us*e^(-t/70n)+Us

求出在多长时间内电容充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差值小于分辨率

Us*e^(-t/70n)<2.86uV

e^(-t/70n)<0.95333uV

e^(-t/(70*10^-9))<0.95333*(10^-6)

-t/(70*10^-9)<-13.8633

t>0.00000097043=970.4ns=70*13.86

因此在这种RC开关电容条件下电容上采集最大电压时需要14个时间常数也就是70*14=980ns

请问这个ADC转换的时间常数和速率与芯片的晶振频率有没有关系?

网友:
既然你 已经算出了在给定RC参数下,为达到所需精度所需的充电时间为980ns。

并且还有公式,方程,,,,

网友:
请问这个ADC转换的时间常数和速率与芯片的晶振频率有没有关系?

按一般电容充放特性,RC时间常数(τ=RC)决定了电容充电到接近电源电压的速率,,,,

网友:
请问这个ADC转换的时间常数和速率与芯片的晶振频率有没有关系?

高的晶振频率是更快的时钟周期,决定ADC的最大转换速率。
ADC的采样速率快慢是依据时钟信号的
晶振频率决定时钟周期的长度的

不知道这逻辑绕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