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恒流源电路原理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是看到的据说可以起到恒流源功能的电路

输入vin是单片机输出的3.3V,Vref为0.1V

u1,u2,u3三个运放供电都是正负5V

该图如果可以恒流的话

恒流数值计算是u2的输出电压减去Q1的Vbe后,再除以R8?

网友:
此图可能有错。

R6接在U2输出引脚与Q1基极之间,R7接在U2输出引脚与Q1发射极之间,数值都是1千欧。那么,如果Q1导通,从U2输出引脚到Q1发射极的电压是R1压降加上Q1发射结压降。这就是R7两端电压。结论:由于R7,Q1发射结中电流非常小,绝大部分被R7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