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形式的缓冲器是怎么样的?

楼主:
常见的缓冲器是单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输入信号在同相输入端,输出信号经反馈支路到反相输入端,这构成了一般的缓冲器;

如果是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全差分形式的缓冲器,缓冲器电路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全差分形式的缓冲器,缓冲器电路结构是怎么样的?】

参考仪表放大器,去掉后面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全差分形式的缓冲器,缓冲器电路结构是怎么样的?】 参考仪表放大器,去掉后面一级 ...

感谢,是我想的太狭窄了,就认为是的单一运放构成全差分运放,原来是多个运放组成的全差分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