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 [基础任务] Q-spi 和O-spi 读写速度测试 + DAC输出和性能测试

楼主:
简介

本章节我们来完成基础任务, 即QSPI 和 OSPI的配置以及读写测试, 和DAC的输出和精度测试。

任务1: Q-spi 和O-spi 读写速度测试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开发板板载了一块32MB的QSPI flash 和一块64MB的OSPI flash。接下来我们可以对其进行配置和读写测试。

在创建项目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是基于board的方式创建的话,那么针对当前开发板的所有的外设资源都会被正确的初始化。 我们可以在configuration.xml 中进行检查。

下图为QSPI的PIN配置

下图为OSPI的PIN配置

QUICK_Start 项目中提供了一份完整的QSPI和OSPI的对比测试。

OSPI的方法定义在ospi-test.h里, 而它的上层调用在menu_ext.c 里。

当程序调用测试方法之后, 会将OSPI的测试结果返回,然后进行QSPI的写测试,同时得到两者的时间, 读操作类似。所以我们可以在menu中来进行这个测试

输入 4, 进行对比测试。

输入最大的测试块大小。

下图为测试结果, 可以看出, 在64KB的读写测试中OSPI的速度明显要更胜一筹。无论是在读写的方面

任务2: DAC输出和性能测试

E2- studio 对RA系列的程序集成的非常好, 所有的功能等是处于可选的, 当你不选择生成的时候,这些对应外设的库文件并不会为你生成,但是当你初始化完PIN之后, 并且配置stack,那么这些库文件才会被生成到IDE里。

下面我将演示如何配置FSP生成DAC的库函数和PIN的初始化。

1-  在基于board的项目创建完毕后,点击configuration.yml 选择PIN

在上述PIN的地方初始化DAC0或者1, 但是在enable的时候会出现error,原因是这个PIN已经被使用为了ADC. 所以需要在ADC处将这个PIN给取消占用。

之后点击下面的Stacks选项

逐次点击, New Stack, Analog , DAC, 然后点击Generate Project content. 这样的话DAC的初始化配置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检查Ra 的 hal_data 内已经有了DAC的相关配置。

下图为DAC的相关库(FSP)

接下来打开src下的hal_entry写下我们的代码。代码如下(使其DAC从0 输出到 4095, 然后4095 到0)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r_dac.h"

FSP_CPP_HEADER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FSP_CPP_FOOTER

void dac0_initialize(void);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Initialize DAC0 */
    dac0_initialize();

    uint16_t dac_value = 0;        // Current DAC value
    int step = 1;                  // Step direction (1 for increment, -1 for decrement)

    /* Main loop */
    while (1)
    {
        /* Write the current DAC value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dac_value);

        /* Update the DAC value */
        dac_value += step;

        /* Check boundaries */
        if (dac_value == 4095)    // Maximum value for 12-bit DAC
        {
            step = -1;            // Switch to decrementing
        }
        else if (dac_value == 0) // Minimum value
        {
            step = 1;             // Switch to incrementing
        }

        /* Add a delay to control the update rate */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

/*******************************************************************************************************************//**
 * DAC0 Initialization
 **********************************************************************************************************************/
void dac0_initialize(void)
{
    /* Open DAC0 */
    fsp_err_t err = R_DAC_Open(&g_dac0_ctrl, &g_dac0_cfg);
    if (FSP_SUCCESS != err)
    {
        /* Handle error */
        __BKPT(0);
    }

    /* Start DAC0 */
    err = R_DAC_Start(&g_dac0_ctrl);
    if (FSP_SUCCESS != err)
    {
        /* Handle error */
        __BKPT(0);
    }

    /* Optional: Set the initial DAC value to 0 */
    err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0);
    if (FSP_SUCCESS != err)
    {
        /* Handle error */
        __BKPT(0);
    }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startup process.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the event that is
 * called right before main() to set up the pins.
 *
 * @param[in]  event    Where at in the start up process the code is currently at
 **********************************************************************************************************************/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if (BSP_WARM_START_RESET == event)
    {
#if BSP_FEATURE_FLASH_LP_VERSION != 0
        /* Enable reading from data flash. */
        R_FACI_LP->DFLCTL = 1U;

        /* Would normally have to wait tDSTOP(6us) for data flash recovery. Placing the enable here, before clock and
         * C runtime initialization, should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lay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typically take more than 6us. */
#endif
    }

    if (BSP_WARM_START_POST_C == event)
    {
        /* C runtime environment and system clocks are setup. */

        /* Configure pins. */
        R_IOPORT_Open(&g_ioport_ctrl, g_ioport.p_cfg);

#if BSP_CFG_SDRAM_ENABLED
        /* Setup SDRAM and initialize it. Must configure pins first. */
        R_BSP_SdramInit(true);
#endif
    }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FSP_CPP_HEADER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Trustzone Secure Projects require at least one nonsecure callable function in order to build (Remove this if it is not required to build). */
BSP_CMSE_NONSECURE_ENTRY void template_nonsecure_callable()
{

}
FSP_CPP_FOOTER

#endif

进行编译和烧录,然后使用万用表测试P014

将万用表的 负极接到GND, 正极接到DAC的输出 P014.

视频效果如下所示

b496db55bb1476ee08d01bdb8363dc6d

代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