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 评测之ST应用于车窗升降的L99H92直流电机驱动】硬件搭建与软件初步

楼主:
上期研究了L99H92 的开发板AEK-MOT-WINH92 与STM32NUCLEO-G474RE 的板载资源,今天分享了STM32 NUCLEO-G474RE  Arduino 驱动L99H92 以全桥模式驱动DC 直流电机做相关测试;

一、硬件连接:

          应用原理图上可以知道,全桥的DC 驱动电路图如下:

其中EN, DIAGN,DIR,PWM.FSINB 为输入输出控制与反馈脚, SPI(CS,CLK,SDI,SDO)为输入输出控制通讯,5V和GND 供电;

采用12V DC 输入,驱动12V DC 直流电机;

本程序主要采用Arduino 来驱动L99H92, STM32NUCLEO-G474RE 已经支持Arduino ,具体引脚如下:

选中管脚与硬件连接如下所示:

CS

CN5-3

PWM/CS/D10

需要配置为CPOL = 0 and CPHA = 0,且MSB 高优先

CLK

CN5-6

SCK/D13

SDI/MISO

CN5-5

MISO/D12

SDO/MOSI

CN5-4

PWM/MOSI/D11

CN9-3

输出/D2

L99H92 使能,高有效

DIAGN

CN9-4

主控芯片输入/D3

诊断输出引脚

DIR/IN2

CN9-5

输出/D4

全桥模式下方向控制

PWM/IN1

CN9-6

PWM/D5

占空比控制

FSINB

CN9-7

D6

VDD

CN6-5

5V

GND

CN6-6

GND

以上就是硬件的全部连接,具体采用杜邦线与开发板相连;

12V 直流电源输入, 逻辑分析仪检测输入波形,万用表测试DC 电机两端电压;

二、软件初步:

       采用基于STM32NUCLEO-G474RE Arduino 的软件架构, Arduino 中选择STM32 NUCLEO-64 的板子;

  选择对应开发板;

  选择对应COM 口;

编写初步的程序:

#include <SPI.h>

//L99H92 控制口
const int EN_PIN = D2;  //D2
const int DIAGN_PIN = D3;
const int DIR_PIN = D4;
const int MTPWM_PIN = D5;
const int FSINB_PIN = D6;

//CS 片选
const int CS_PIN = D10;

void setup() {
  SPI.begin();

  //串口配置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UART Start");

  // 设置输入和输出方式
  pinMode(CS_PIN,OUTPUT);
  pinMode(EN_PIN,OUTPUT);
  pinMode(DIAGN_PIN,INPUT);
  pinMode(DIR_PIN,OUTPUT);
  pinMode(MTPWM_PIN,OUTPUT);
  pinMode(FSINB_PIN,OUTPUT);

  //设置初始化状态
  digitalWrite(CS_PIN,HIGH);
  digitalWrite(EN_PIN,LOW);
  digitalWrite(FSINB_PIN, LOW);
  int Vst = digitalRead(DIAGN_PIN);
  //analogWrite(MTPWM_PIN,100);

  //启用L99H992
   enableL99H92();
   digitalWrite(FSINB_PIN, HIGH);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CS_PIN,LOW);
  	SPI.transfer(0x03);
  	SPI.transfer(0x55);
 	SPI.transfer(0x88);
  	digitalWrite(CS_PIN,HIGH);
	delay(500);
}

void enableL99H92()
{
    digitalWrite(EN_PIN,HIGH);
}

void disableL99H92()
{
    digitalWrite(EN_PIN,LOW);
}

  以上初步完成了软件和硬件环境的搭建,下一步正式驱动L99H92;

网友:
可以,还用上了 逻辑分析仪检测输入波形

网友:
有直接测试的那种上位机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