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瀚文键盘】5、软件调试(键盘主体)

楼主:
    之前已经将硬件全部加工完成,现在使用网络上找到的固件进行调试,键盘主体前期在硬件上只做了阻容元件封装上的变动原理上不会出什么问题,主要查看硬件加工上是否存在问题。输入相应的固件后马上就能看到键盘的led灯珠亮起,虽然有进行补焊但还是出现了虚焊的问题,明显能看到部分灯珠没有点亮,由于键盘的灯珠都是串联的所以不亮的地方都是成片出现的,只需要找到最前面那个不亮的灯珠进行补焊就好,补焊完成之后灯珠全部亮起。

    测试完灯珠还需要检测按键是否都正常,这里的时候可以不用万用表一个个去测试,直接使用在线键盘测试网站进行测试。你点击哪个按键网页上的相应按键就会被检测到被按下。在线键盘测试,经过测试按键全部正常。

      连接电脑后成功识别到键盘,以下为使用效果:

V20240412-221644

背光灯是单色的还是彩色的,都能独立控制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A:
背光灯是单色的还是彩色的,都能独立控制吗?

可以,但是目前还没有控制灯效的固件目前就是固定一种灯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是单色的还是彩色的,都能独立控制吗?

可以,但是目前还没有控制灯效的固件目前就是固定一种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