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EK_RA6M5入门任务——搭建环境,下载调试示例程序,Blink...

楼主:
本期Follow me的板子是瑞萨的EK_RA6M5,这种类型的开发板也是我第一次折腾,需要使用瑞萨的开发环境。
下面就简单分享一下环境搭建的方法,切记保证fsp版本一一对应,不要下错版本,否则后面会出现各种问题。
首先我们要下载对应fsp的e2studio,github的下载页面在这里:
https://github.com/renesas/fsp/releases/tag/v5.5.0
如果是windows用户可以直接访问 https://github.com/renesas/fsp/releases/download/v5.5.0/setup_fsp_v5_5_0_e2s_v2024-07.exe 直接进行下载。
下载后文件名是setup_fsp_v5_5_0_e2s_v2024-07.exe,运行进行安装即可,安装位置随意,并不一定要装到C盘,安装过程中主要改动以下两个地方选择,剩下的都是直接下一步就行
安装类型选择自定义
这一步把终端TM Terminal前的勾选上就行了
之后一直下一步就安装完成了。

下面我们还要下载官方提供的示例工程,对应的github仓库在这里:https://github.com/renesas/ra-fsp-examples/releases
主要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下错fsp版本,我们前面使用的是v5.5.0的fsp所以这里需要对应好。windows用户可以直接点这里直接下载,已经帮找好了:https://github.com/renesas/ra-fsp-examples/releases/download/v5.5.0.example.2/r20an0619eu0141-ek-ra6m5-exampleprojects.zip
解压后文件夹中的_quickstart就是我们需要的工程文件了。之后打开e2 studio导入这个工程的文件夹就可以了,搭建环境完毕。
下面我们开始下载调试示例程序,首先来编译工程,点击这个锤子后稍等一下,然后出现构建完成的提示后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线接到开发板的debug口,开始调试,细节可以看图片上的说明
到这里入门任务就完成了~

网友:
llow me的板子是瑞萨的EK_RA6M5,这种类型的开发板也是我第一次折腾,需要使用瑞萨的开发环境。

下面就简单分享一下环境搭建的方法,切记保证fsp版本一一对应,不要下错版本,否则后面会出现各种问题。

首先我们要下载对应fsp的e2studio,github的下载页面在这里:

https://github.com/renesas/fsp/releases/tag/v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