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瀚文键盘】6、软件调试(扩展板)

楼主:
    键盘主体功能已经没问题,剩下扩展板功能,该功能也调通后就可以进行最后键盘外壳的安装。扩展板改动较多,所以不经要排查硬件加工问题,由于之前原理图上使用的电机驱动芯片的封装使用了QFN,所以事先将芯片换掉了,原理有做修改。

    刷固件前先通电测试各部分电源供电正常后接上各种外设,该扩展键盘需要接上一个OLED屏幕、一个墨水屏、一个电机。

    待刷入固件后可以通过上位机向扩展板传输需要显示的图片,这里随便照一张图片试下效果,图片可以正常显示。

    按下按键能够切换OLED屏的菜单显示,OLED也能正常工作。

OLED演示效果

    测试电机时发现电机的回弹功能存在失效的问题,检查完硬件焊接已经原理都没问题后尝试更换了一个电机的霍尔芯片后发现功能正常应该是买到的芯片良品率不太行估计是翻新件。这个问题排查了较久因为原理图上有做一些修改。以下为最终电机功能的演示效果:

电机演示效果

    至此韩文键盘的功能已经验证完成,还剩最后外壳的包装工作就能完成复刻了。

网友A:
电机驱动会考虑供电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会考虑供电问题吗?

电机驱动有外加锂电池,usb带不动电机加了锂电池,升压到12V去驱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驱动有外加锂电池,usb带不动电机加了锂电池,升压到12V去驱动电机

最后直接外部供电,弄个接口和USB的电做一下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