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串口输出出错

楼主:
先上图:

前面有三个错误

port.c第349行configASSERT( ucMaxPriorityValue == (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ucMaxPriorityValue ) );

第369行 configASSERT( ( portMAX_PRIGROUP_BITS - ulMaxPRIGROUPValue ) == __NVIC_PRIO_BITS );

第378行configASSERT( ( portMAX_PRIGROUP_BITS - ulMaxPRIGROUPValue ) == configPRIO_BITS );

请问高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最大优先级是多少?你配置的线程优先级超过了最大值,好像默认值一般是8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优先级是多少?你配置的线程优先级超过了最大值,好像默认值一般是8吧,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