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4100S Max】④基于HAL的极简点灯之旅

楼主:
本篇分享一个简单的点灯之旅。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空白的(模板)项目:

在新建的工程,左下角可以看到:Device Configurator 4.0

没错,这就是英飞凌Modus Toolbox的图形化配置工具,类似意法半导体的CubeMX

Device Configurator  界面,我们可以看到熟悉的画面。

外设设置

管脚设置

  时钟设置

DMA设置

设置好后,对应的右侧就自动生成了可用的代码。

/* NOTE: This is a preview only. It combines elements of the
 * cycfg_pins.c and cycfg_pins.h files located in the folder
 * C:/Users/Administrator/InfineonWork/00/libs/TARGET_CY8CKIT-041S-MAX/COMPONENT_BSP_DESIGN_MODUS/GeneratedSource.
 */

#include "cy_gpio.h"
#if defined (CY_USING_HAL)
    #include "cyhal_hwmgr.h"
#endif //defined (CY_USING_HAL)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PORT GPIO_PRT6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PORT_NUM 6U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PIN 4U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NUM 4U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DRIVEMODE CY_GPIO_DM_PULLDOWN_IN_OFF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INIT_DRIVESTATE 1
#ifndef ioss_0_port_6_pin_4_HSIOM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HSIOM HSIOM_SEL_GPIO
#endif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IRQ ioss_interrupt_gpio_IRQn
#if defined (CY_USING_HAL)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HAL_PORT_PIN P6_4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 P6_4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HAL_IRQ CYHAL_GPIO_IRQ_NONE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HAL_DIR CYHAL_GPIO_DIR_OUTPUT
    #define ioss_0_port_6_pin_4_HAL_DRIVEMODE CYHAL_GPIO_DRIVE_PULLDOWN
#endif //defined (CY_USING_HAL)

const cy_stc_gpio_pin_config_t ioss_0_port_6_pin_4_config =
{
    .outVal = 1,
    .driveMode = CY_GPIO_DM_PULLDOWN_IN_OFF,
    .hsiom = ioss_0_port_6_pin_4_HSIOM,
    .intEdge = CY_GPIO_INTR_DISABLE,
    .vtrip = CY_GPIO_VTRIP_CMOS,
    .slewRate = CY_GPIO_SLEW_FAST,
    .vregEn = 0UL,
    .ibufMode = 0UL,
    .vtripSel = 0UL,
    .vrefSel = 0UL,
    .vohSel = 0UL,
};
#if defined (CY_USING_HAL)
    const cyhal_resource_inst_t ioss_0_port_6_pin_4_obj =
    {
        .type = CYHAL_RSC_GPIO,
        .block_num = ioss_0_port_6_pin_4_PORT_NUM,
        .channel_num = ioss_0_port_6_pin_4_PIN,
    };
#endif //defined (CY_USING_HAL)

void init_cycfg_pins(void)
{
    Cy_GPIO_Pin_Init(ioss_0_port_6_pin_4_PORT, ioss_0_port_6_pin_4_PIN, &ioss_0_port_6_pin_4_config);
}

void reserve_cycfg_pins(void)
{
#if defined (CY_USING_HAL)
    cyhal_hwmgr_reserve(&ioss_0_port_6_pin_4_obj);
#endif //defined (CY_USING_HAL)
}

本例完成简单的点灯之旅,因功能极其简单,就直接用HAL函数了。

cy_gpio.h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bsp.h"
#include "cy_gpio.h"

int main(void)
{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6,4u,CY_GPIO_DM_PULLDOWN,0,0);   //P6.4下拉,功能为IO,初始值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2,0u,CY_GPIO_DM_PULLDOWN,0,0);  //P12.0下拉,功能为IO,初始值0

    for (;;)
    {
        Cy_GPIO_Inv(GPIO_PRT6, 4u);
        Cy_GPIO_Inv(GPIO_PRT12, 0u);

        /* Wait for 0.5 seconds */
        Cy_SysLib_Delay(500);
    }
}

编译运行就可以看到LED2(P6.4),LED3(P12.0)闪烁了。

点灯

网友A:
这图形化配置工具一家一个特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形化配置工具一家一个特色啊

用了这么多家,个人感觉还是ST的CubeMX最好用

网友B:
兄弟,你是深圳的 X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是深圳的 X超?

你好,有啥事吗

网友:
看到你的英飞凌板子了,你申请了是怎么购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是深圳的 X超?

哥们,我的是【英飞凌PSOC™ 4100S Max Pioneer套件】,跟你的不一样

你测评的那款是【CY8CKIT-062S2-AI评估板】,购买链接见:

https://www.digikey.cn/zh/products/detail/infineon-technologies/CY8CKIT-062S2-AI/2437208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的是【英飞凌PSOC™ 4100S Max Pioneer套件】,跟你的不一样     你测 ...

知道,老哥,你是直接让群主给你买的,还是需要先自己下单买后面报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老哥,你是直接让群主给你买的,还是需要先自己下单买后面报销

自己购买。

网友B:
你自己花了800多吗?那这800块给你报销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花了800多吗?那这800块给你报销没有

哥们你咨询管理员吧,咱们参加的不是同一个活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