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怎么设置浮动电源以驱动全桥逆变?

楼主:
在MULTISIM软件搭建一个全桥逆变电路,但是不知道驱动怎么搭建,这个软件是否支持浮动电源设计,或者说多个地共存?

网友:
没有用,即使multisim能设置浮动电源该怎样,它不是电源仿真专业软件

multisim仿真个模拟电路还行

网友A:
再说,如果不是专门研究仿真软件的,这种全桥逆变电路在multisim玩不行。比如专用驱动芯片,如IR2136、IR2184有库么,会建立和创建库文件么

真有功夫可以学习PSpice和Sab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如果不是专门研究仿真软件的,这种全桥逆变电路在multisim玩不行。比如专用驱动芯片,如IR2136、IR21 ...

感谢,之前也准备下这两个软件,奈何电脑太拉胯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