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问题

楼主:
请问老师们,反激变换器在开关管导通时是只能由输出电容的储能向负载提供电流吗?

网友A:
【反激变换器在开关管导通时是只能由输出电容的储能向负载提供电流吗?】

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激变换器在开关管导通时是只能由输出电容的储能向负载提供电流吗?】 是。

谢谢回答

那请问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是一样的吗

在断续电流模式下,开关管关断期间,次级绕组的电流会下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 那请问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是一样的吗 在断续电流模式下,开关管关断期间,次级绕组的电流 ...

【那请问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是一样的吗】

就“反激变换器在开关管导通时是只能由输出电容的储能向负载提供电流吗”这个问题,电流连续模式和电流断续模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 那请问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是一样的吗 在断续电流模式下,开关管关断期间,次级绕组的电流 ...

【在断续电流模式下,开关管关断期间,次级绕组的电流会下降啊】

不错,反激变换器开关管关断期间次级绕组电流下降,但在开关管导通期间,初级绕组电流上升,无论是电流连续模式还是电流断续模式。

网友A:
什么是反激变换器?首帖图中表达得很清楚。初级开关管Q导通时,次级整流管D关断,初级电流线性上升,次级电流为零。所以开关管导通时只能由输出电容Co向负载供电。初级开关管Q关断时,次级整流管D导通,次级绕组一方面向负载供电,另一方面为电容Co充电。

网友:
这个,我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反激变换器?首帖图中表达得很清楚。初级开关管Q导通时,次级整流管D关断,初级电流线性上升,次级电 ...

谢谢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