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桥变换器电源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半桥变换器与反激电源到底有哪些不同呢?为什么说半桥变换器比反激电源的效率高?

网友:
楼主这个图,还不是简单的半桥变换器,而是半桥变换器中比较特殊的一种。

还是先把基本的几种电路搞清楚再讨论吧,否则恐怕越说越糊涂。

网友:
【为什么说半桥变换器比反激电源的效率高?】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半桥比反激的效率高。

任何变换电路,想要提高效率,无非是降低损耗。变压器铁芯用得大大的,铁芯中磁通密度就小,铁损就可以减小。绕组铜线用粗一些,铜损就可以减小。开关频率降低些,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就可以减小。以上各项同时采用,效率一定可以提高。但是,体积、重量、成本都会增加。

所以,不能说半桥比反激效率高。

网友:
半桥变换器也是不常见的电路

效率高低需要综合评定

网友:
单从变压器的使用上说,
半桥拓扑可用相对小的变压器和电感,因允许在变压器的一个周期内完成能量的双向传输,
而反激电源可能需要相对较大的变压器来存放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