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端正激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通过什么方法进行调节的?

楼主:
请问,这种单端单端正激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通过什么方法进行调节的?

还有,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是“空载”状态吗?

网友:
【这种单端单端正激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通过什么方法进行调节的?】

通常是改变功率开关管导通脉冲的占空比来调节的。改变脉冲占空比,可以采用固定频率改变脉冲宽度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脉冲宽度不变改变频率的方式。一般采用固定频率变化脉冲宽度方式,即PWM方式。

网友: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是“空载”状态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并不向次级传输能量。

网友A:
此电路中变压器有三个绕组N1、N2和N3,其中N3是为消除开关管关断瞬间集电极受到的电压尖峰而设。但此电路中N3的安排不对,应该与D3位置对调。即D3负极接U1正端,正极接N3无“点”的那端。N3有“点”的那端接U1负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变压器有三个绕组N1、N2和N3,其中N3是为消除开关管关断瞬间集电极受到的电压尖峰而设。但此电路中 ...

绕组和二极管串联关系,互不互换位置应该不影响整体端口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绕组和二极管串联关系,互不互换位置应该不影响整体端口特性

感谢老师回复,有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绕组与二极管串联,如何保证端口特性一致?

比如,选择合适的二极管,在二极管串联时,可以考虑加入均压电阻,以平衡各二极管之间的电压分布,特别是在高电压电路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老师回复,有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绕组与二极管串联,如何保证端口特性一致? 比如,选择合适的二极 ...

先不考虑磁耦合,假设A、B两个节点之间通过一个单绕组电感和二极管串联连接,只要不改变二极管的极性,电感和二极管互换位置,AB端口的特性当然不会变。就主题帖而言,这个辅助绕组主要是退磁作用,保证和主绕组的耦合,同名端不变,和二极管互换也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不考虑磁耦合,假设A、B两个节点之间通过一个单绕组电感和二极管串联连接,只要不改变二极管的极性,电 ...

绕组N3和二极管D3位置对调,目的是减少绕组N3和N1之间分布电容的影响。

如果N3和N1是双线并绕(线径不等),那么N3N1之间分布电容相当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不考虑磁耦合,假设A、B两个节点之间通过一个单绕组电感和二极管串联连接,只要不改变二极管的极性,电 ...

辅助绕组主要是退磁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辅助绕组产生反向磁场,就是为了消除主绕组中残留的磁通量吗

那有个问题,如果是与二极管互换位置后,只要同名端保持不变,是否影响整体的磁耦合效果和变压器的耦合?

网友:
N3的安排不对,应该与D3位置对调。

这样对调,是为了消除开关管关断瞬间的电压尖峰?还是基于什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组N3和二极管D3位置对调,目的是减少绕组N3和N1之间分布电容的影响。 如果N3和N1是双线并绕(线径不 ...

赞同,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辅助绕组主要是退磁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辅助绕组产生反向磁场,就是为了消除主绕组中残留 ...

主要和辅助绕组与主绕组的饶线工艺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和辅助绕组与主绕组的饶线工艺有关。

好的,再查下辅助绕组与主绕组的饶线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