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变换器的电路拓扑问题

楼主:
半桥变换器的电路拓扑

S1是开关,为什么当输入电压为220V AC时,S1断开;当输入电压为120V AC时,S1闭合,

两种电压转换的原理怎么推导计算 的

怎么分析呢

网友:
S1与变换器没有关系,仅仅是改变工频整流电路。

S1断开时,D1~D4构成桥式整流,C1C2串联,是桥式整流的滤波电容。

S1闭合时,D3D4与C1C2并联,没有用处,D1D2和C1C2构成倍压整流。

所以,交流220V时S1断开,交流110V时S1闭合。如果交流220V时将S1断开,C1C2和两个功率开关管均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