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方案主板Linux修改系统串口波特率教程,触觉智能RK3562开发板演示

楼主:
遇到部分串口工具不支持1500000波特率,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修改,本文以触觉智能RK3562开发板修改系统波特率为115200为例,介绍瑞芯微方案主板Linux修改系统串口波特率教程。

温馨提示:瑞芯微方案主板/开发板串口波特率只支持115200或1500000。

修改Loader打印波特率

  • 查看对应芯片的MINIALL.ini确定要修改的bin文件
#查看对应芯片的MINIALL.ini
cat rkbin/RKBOOT/RK3562MINIALL.ini

  • 修改uart baudrate参数

修改以下目录文件,将uart baudrate参数设置为需要的115200波特率:rkbin/tools/ddrbin_param.txt

在rkbin/tools目录下的运行ddrbin_tool:

#rk3562_ddr_1332MHz_v1.04.bin根据第一步查找到的bin修改
./ddrbin_tool ddrbin_param.txt ../bin/rk35/rk3562_ddr_1332MHz_v1.04.bin
  • 重新编译Uboot,生成MiniLoaderAll.bin文件
./build.sh uboot

修改Uboot和Kernel打印波特率

  • 修改对应的xxx-linux.dtsi,如rk3562-linux.dtsi:
#修改rockchip,baudrate = <115200>;
vi 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62-linux.dtsi

  • 重新编译Uboot和Kernel
./build.sh uboot
./build.sh kernel

编译生成的文件路径:rk3562_linux\output\firmware

Loader分区文件名:MiniLoaderAll.bin;

Uboot分区文件名:uboot.img;

Kernel分区文件名:boot.img;

烧录Loader、Uboot和Kernel分区

打开瑞芯微工具,勾选Loader、Uboot和Kernel分区,选择刚编译好的img烧录,如下图:

烧录完成后,就完成系统波特率的修改了。

触觉智能也提供嵌入式核心板和开发方案?RK3562是不是比RK3588的功耗低很多?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01

网友:
触觉智能也提供嵌入式核心板和开发方案?RK3562是不是比RK3588的功耗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