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基础任务:2、Qflash和Oflash测试及Uart输出

楼主:
1、任务介绍

本次的任务是完成EK-RA6M5开发板的Qflash的测试,开发板的上面集成了QFlash和Oflash两个flash芯片。本次测试Qflash接口的MX25L25645G芯片

RA6M5内置了完善的QSPI接口,参考qspi_ek_ra6m5_ep例程完成本次测试。

2、项目配置

(1) 使用FSP建立CMAKE项目

使用GCC作为编译工具。

(2)修改heap尺寸

  修改为0x200大小,根据软件库的使用情况。本次使用了#include <stdarg.h>中的函数。

(3) 增加QSPI软件栈

New Stack->Storage->QSPI 软件包

  注意全局变量名称g_qspi,不要使用默认的变量名。这在使用参考程序时较麻烦。其它引脚等默认配置。

(4) 配置uart设置

New Stack->connectivity->UART软件包

使用sci通道7,引脚默认,设置callback函数user_uart_callback()

配置完成后生成代码。

3、程序代码

(1) 使用VSCode打卡项目

  (2)将参考程序qspi_ep.h拷贝到项目路径SRC,加入到hal_entry.c

/*
* Copyright (c) 2020 - 2024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qspi_ep.h"
#include "app_print.h"

#define RESET_VALUE             (0x00)

/*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fsp_err_t get_flash_status(void);
static void deinit_qspi(const spi_flash_protocol_t spi_protocol_mode);
static fsp_err_t qpi_mode_set(void);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extern bsp_leds_t g_bsp_led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Blinky example application
 *
 * Blinks all leds at a rate of 1 second using the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provided by the BSP.
 *
 **********************************************************************************************************************/
void hal_entry (void)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uint8_t   data_write[PAGE_WRITE_SIZE]          = {RESET_VALUE,};
    uint8_t   verify_written_data[PAGE_WRITE_SIZE] = {RESET_VALUE,};
    uint8_t   data_sreg[SREG_SIZE]                 = STATUS_REG_PAYLOAD;
//    fsp_pack_version_t version                     = {RESET_VALUE};
    uint8_t *p_mem_addr                            = (uint8_t *)QSPI_DEVICE_START_ADDRESS;

    /* Define the units to be used with the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const bsp_delay_units_t bsp_delay_units =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Set the blink frequency (must be <= bsp_delay_units */
    const uint32_t freq_in_hz = 2;

    /* Calculate the delay in terms of bsp_delay_units */
    const uint32_t delay = bsp_delay_units / freq_in_hz;

    /* LED type structure */
    bsp_leds_t leds = g_bsp_leds;

    /* If this board has no LEDs then trap here */
    if (0 == leds.led_count)
    {
        while (1)
        {
            ;                          // There are no LEDs on this board
        }
    }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7_ctrl, &g_uart7_cfg);
    if(FSP_SUCCESS != err) __BKPT();

    /* Holds level to set for pins */
    bsp_io_level_t pin_level = BSP_IO_LEVEL_LOW;

    if (SPI_FLASH_PROTOCOL_QPI == g_qspi_cfg.spi_protocol)
    {
        /*
         * this needs to be done since QPI is set by user in configuration
         * and it sets QPI only in MCU but not in flash device
         * so as a system (MCU + QSPI flash device) QPI mode does not get set by
         * simply calling only R_QSPI_Open in QPI mode.
         * Rather QPI mode enabling has to be done in Flash device as well
         * So opening the driver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and QPI mode is enabled when qpi_mode_set sub-function is called
         */
        spi_flash_cfg_t l_qspi_cfg;

        memcpy((spi_flash_cfg_t *)&l_qspi_cfg, (spi_flash_cfg_t *)&g_qspi_cfg, sizeof (spi_flash_cfg_t));

        l_qspi_cfg.spi_protocol = 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PRINT ("\r\n ** user selected QPI Mode in RA configuration tool ** \r\n");

        /* open QSPI with local configuration  */
        err = R_QSPI_Open(&g_qspi_ctrl, &l_qspi_cfg);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Open Failed\r\n");
            APP_ERR_TRAP(err);
        }
    }
    else
    {
        APP_PRINT ("\r\n ** user selected extended SPI Mode in RA Configuration tool ** \r\n");

        /* open QSPI in extended SPI mode */
        err = R_QSPI_Open(&g_qspi_ctrl, &g_qspi_cfg);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Open Failed\r\n");
            APP_ERR_TRAP(err);
        }
    }

 /* write enable for further operations */
    err = R_QSPI_DirectWrite(&g_qspi_ctrl, &(g_qspi_cfg.write_enable_command), ONE_BYTE, false);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DirectWrite Failed\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else
    {
        err = get_flash_status();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Failed to get status for QSPI operation\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

/*
     * write QSPI flash status register
     * This is required to make sure the device is ready for general
     * read write operation,
     * This performs settings such as physical reset,WP hardware pin disable,
     * block protection lock bits clearing.
     *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Mx25L data sheet.
     */
    err = R_QSPI_DirectWrite(&g_qspi_ctrl, data_sreg, SREG_SIZE, false);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DirectWrite Failed\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else
    {
        err = get_flash_status();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Failed to get status for QSPI operation\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

    /*
     * Verifying data written to QSPI flash status register
     * Step 1: - send command byte - 0x05
     * through R_QSPI_DirectWrite with last argument set as true
     * Step 2 - read data through R_QSPI_DirectRead
     */
    uint8_t sreg_data = RESET_VALUE;
    err = R_QSPI_DirectWrite(&g_qspi_ctrl, &(g_qspi_cfg.status_command), ONE_BYTE, true);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DirectWrite Failed\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
     *  we should not call function get_flash_status here
     * because the CS line should not get interrupted between write read
     *
     * Also MCU <SFMCD register> is set as 0 when status register is read
     * to resume in ROM access mode hence API direct read returns error as part
     * of parameter check itself
     */
    err = R_QSPI_DirectRead(&g_qspi_ctrl, &sreg_data, ONE_BYTE);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DirectRead Failed\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else
    {
        /* check for status check operation here */
        err = get_flash_status();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Failed to get status for QSPI operation\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

    /* verify read status register data */
    if (SET_SREG_VALUE != sreg_data)
    {
        APP_ERR_PRINT("Failed to get value set in the status register \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if (SPI_FLASH_PROTOCOL_QPI == g_qspi_cfg.spi_protocol)
    {
        /* set QPI mode in flash and MCU device */
        err = qpi_mode_set();
        if (FSP_SUCCESS!=err)
        {
            APP_ERR_PRINT ("qpi_mode_set failed\r\n");
            /* close QSPI module which is currently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deinit_qspi(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APP_ERR_TRAP(err);
        }
    }

    /* Erase Flash for one sector */
    err = R_QSPI_Erase(&g_qspi_ctrl, p_mem_addr, SECTOR_SIZE);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Erase Failed\r\n");
        deinit_qspi(g_qspi_cfg.spi_protocol);
        APP_ERR_TRAP(err);
    }
    else
    {
        err = get_flash_status();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Failed to get status for QSPI operation\r\n");
            deinit_qspi(g_qspi_cfg.spi_protocol);
            APP_ERR_TRAP(err);
        }

        /* validating erase */
        for (uint16_t mem_index = RESET_VALUE; mem_index < SECTOR_SIZE; mem_index++)
        {
            if (DEFAULT_MEM_VAL != p_mem_addr[mem_index])
            {
                APP_ERR_PRINT ("\r\n Verification for erase Failed \r\n");
                deinit_qspi(g_qspi_cfg.spi_protocol);
                APP_ERR_TRAP(err);
            }
        }
    }

    /* Fill the data write buffer further to be written in QSPI flash device */
    for (uint16_t write_index = RESET_VALUE; write_index < PAGE_WRITE_SIZE ; write_index++)
    {
        data_write[write_index] = (uint8_t)write_index;
    }

    /* Write data to QSPI Flash */
    err = R_QSPI_Write(&g_qspi_ctrl, data_write, (uint8_t *)QSPI_FLASH_ADDRESS(PAGE_FIRST), PAGE_WRITE_SIZE);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Write Failed\r\n");
        deinit_qspi(g_qspi_cfg.spi_protocol);
        APP_ERR_TRAP(err);
    }
    else
    {
        err = get_flash_status();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Failed to get status for QSPI operation\r\n");
            deinit_qspi(g_qspi_cfg.spi_protocol);
            APP_ERR_TRAP(err);
        }
    }

    /* Read data from QSPI memory region */
    memcpy(verify_written_data,  (uint8_t *)QSPI_FLASH_ADDRESS(PAGE_FIRST), PAGE_WRITE_SIZE);

    /* Verify the written data */
    if ( FSP_SUCCESS == (fsp_err_t)(memcmp(verify_written_data, data_write, PAGE_WRITE_SIZE)) )
    {
        APP_PRINT ("\r\n ** QSPI operation successful -> Data read matches with written data ** \r\n");
    }
    else
    {
        APP_ERR_PRINT ("\r\nQSPI operation Failed -> Data read does not match with written data\r\n");
    }

    /* close QSPI module */
    deinit_qspi(g_qspi_cfg.spi_protocol);

    while (1)
    {
        /* Enable access to the PFS registers. If using r_ioport module then register protection is automatically
         * handled. This code uses BSP IO functions to show how it is used.
         */
        R_BSP_PinAccessEnable();

        /* Update all board LEDs */
        for (uint32_t i = 0; i < leds.led_count; i++)
        {
            /* Get pin to toggle */
            uint32_t pin = leds.p_leds[i];

            /* Write to this pin */
            R_BSP_PinWrite((bsp_io_port_pin_t) pin, pin_level);
        }

        /* Protect PFS registers */
        R_BSP_PinAccessDisable();

        /* Toggle level for next write */
        if (BSP_IO_LEVEL_LOW == pin_level)
        {
            pin_level = BSP_IO_LEVEL_HIGH;
        }
        else
        {
            pin_level = BSP_IO_LEVEL_LOW;
        }

        /* Delay */
        R_BSP_SoftwareDelay(delay, bsp_delay_units);
    }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startup process.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the event that is
 * called right before main() to set up the pins.
 *
 * @param[in]  event    Where at in the start up process the code is currently at
 **********************************************************************************************************************/
void R_BSP_WarmStart (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if (BSP_WARM_START_RESET == event)
    {
#if BSP_FEATURE_FLASH_LP_VERSION != 0

        /* Enable reading from data flash. */
        R_FACI_LP->DFLCTL = 1U;

        /* Would normally have to wait tDSTOP(6us) for data flash recovery. Placing the enable here, before clock and
         * C runtime initialization, should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lay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typically take more than 6us. */
#endif
    }

    if (BSP_WARM_START_POST_C == event)
    {
        /* C runtime environment and system clocks are setup. */

        /* Configure pins. */
        R_IOPORT_Open(&IOPORT_CFG_CTRL, &IOPORT_CFG_NAME);
    }
}

/*******************************************************************************************************************//**
 *  @brief       wait for QSPI flash device status register to get idle till operation is in progress
 *  @param[IN]   None
 *  @retval      FSP_SUCCESS or any other possible error codes
 **********************************************************************************************************************/
static fsp_err_t get_flash_status(void)
{
    spi_flash_status_t status = {.write_in_progress = true};
    int32_t time_out          = (INT32_MAX);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do
    {
        /* Get status from QSPI flash device */
        err = R_QSPI_StatusGet(&g_qspi_ctrl, &status);
        if (FSP_SUCCESS!=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StatusGet Failed\r\n");
            return err;
        }

        /* Decrement time out to avoid infinite loop in case of consistent failure */
        --time_out;

        if ( RESET_VALUE >= time_out)
        {
            APP_PRINT("\r\n ** Timeout : No result from QSPI flash status register ** \r\n");
            return FSP_ERR_TIMEOUT;
        }

    }while (false != status.write_in_progress);

    return err;
}

/*******************************************************************************************************************//**
 *  @brief       Close QSPI module
 *  @param[IN]   spi_protocol mod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einit_qspi(const spi_flash_protocol_t spi_protocol_mode)
{
    fsp_err_t error = FSP_SUCCESS;

    /* if QPI is active mode then Exit QPI mode from flash device before QSPI close */
    if (SPI_FLASH_PROTOCOL_QPI == spi_protocol_mode)
    {
        uint8_t data_exit_qpi = QSPI_MX25L_CMD_EXIT_QPI_MODE;

        APP_PRINT ("\r\n ** Exit QPI mode before Closing QSPI module ** \r\n");

        error = R_QSPI_DirectWrite(&g_qspi_ctrl, &data_exit_qpi, ONE_BYTE, false);
        if (FSP_SUCCESS != error)
        {
            APP_ERR_PRINT("R_QSPI_DirectWrite Failed\r\n");
        }
    }

    APP_PRINT ("\r\n ** Closing QSPI module ** \r\n");

    /* close QSPI module */
    error = R_QSPI_Close(&g_qspi_ctrl);
    if (FSP_SUCCESS != error)
    {
        APP_ERR_PRINT("R_QSPI_Close Failed\r\n");
    }

    //APP_PRINT("\r\n\r\n *****############## demo ends here ########## *******\r\n\r\n");
}

/*******************************************************************************************************************//**
 *  @brief       set QPI Mode in flash device and MCU
 *  @param[IN]   none
 *  @retval      FSP_SUCCESS or any other possible error codes
 **********************************************************************************************************************/
static fsp_err_t qpi_mode_set(void)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uint8_t data_qpi_en = QSPI_MX25L_CMD_ENTER_QPI_MODE;

    //APP_PRINT ("\r\n ** setting QPI mode: sending QPI enabling command byte to flash ** \r\n");

    /* write enable once again section 9-1 states that
     * we should do it before sending 0x35 to flash device
     */
    err = R_QSPI_DirectWrite(&g_qspi_ctrl, &(g_qspi_cfg.write_enable_command), ONE_BYTE, false);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DirectWrite Failed\r\n");
        return err;
    }
    else
    {
        err = get_flash_status();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Failed to get status for QSPI operation\r\n");
            return err;
        }
    }

    /* send QPI mode enable command in flash device
     * Note - no status register read after this operation
     * because flash device has gone in QPI mode
     * and MCU at this point is in extended SPI mode only.
     * vice versa same is applicable while exiting QPI mode too.
     */
    err = R_QSPI_DirectWrite(&g_qspi_ctrl, &data_qpi_en, ONE_BYTE, false);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DirectWrite Failed\r\n");
        return err;
    }

    APP_PRINT ("\r\n ** setting QPI mode:  setting QPI mode in MCU  ** \r\n");

    /* Command byte transferred to flash-> NOW  set the QPI protocol in MCU run time */
    err = R_QSPI_SpiProtocolSet(&g_qspi_ctrl, SPI_FLASH_PROTOCOL_QPI);
    if (FSP_SUCCESS != err)
    {
        APP_ERR_PRINT("R_QSPI_SpiProtocolSet Failed\r\n");
    }

    return err;
}

参考代码加入其中。默认项目使用RTT输出log,本项目使用uart输出。需要在hal_entry当中打开uart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7_ctrl, &g_uart7_cfg);
    if(FSP_SUCCESS != err) __BKPT();

显示程序APP_PRINT,APP_ERR_PRINT,APP_ERR_TRAP三个函数在app_print.c实现。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pp_print.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 Macro definition */
#define CARRIAGE_ASCII            (13u)     /* Carriage return */
#define ZERO_ASCII                (48u)     /* ASCII value of zero */
#define NINE_ASCII                (57u)     /* ASCII value for nine */
#define DATA_LENGTH               (4u)      /* Expected Input Data length */
#define UART_ERROR_EVENTS         (UART_EVENT_BREAK_DETECT | UART_EVENT_ERR_OVERFLOW | UART_EVENT_ERR_FRAMING | \
                                    UART_EVENT_ERR_PARITY)    /* UART Error event bits mapped in registers */
#define RESET_VALUE               (0x00)

/* Flag for user callback */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g_uart_event = RESET_VALUE;
static uint8_t g_temp_buffer[DATA_LENGTH] = {RESET_VALUE};
/* Counter to update g_temp_buffer index */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g_counter_var = RESET_VALUE;
/* Flag to check whether data is received or not */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g_data_received_flag = false;

int v_uart( const char * sFormat, va_list * pParamList);

int APP_PRINT( const char * sFormat, ... )
{
    va_list ParamList;
    va_start(ParamList, sFormat);
    v_uart(sFormat,&ParamList);
    va_end(ParamList);
    return 0;
}

int APP_ERR_PRINT( const char * sFormat, ... )
{
    va_list ParamList;
    va_start(ParamList, sFormat);
    v_uart(sFormat,&ParamList);
    va_end(ParamList);
    return 0;
}

int APP_ERR_TRAP(int err)
{
    char* errStr="Err No %d";
    va_list ParamList;

    v_uart(errStr,&ParamList);

    va_end(ParamList);
    return 0;
}

int v_uart( const char * sFormat, va_list * pParamList)
{

    char send_buff[128]="";
    strcpy(send_buff , sFormat);
    size_t buff_len = strlen((char *)send_buff);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uint32_t local_timeout = (DATA_LENGTH * UINT16_MAX);

	err = R_SCI_UART_Write(&g_uart7_ctrl, send_buff, buff_len);
	if(FSP_SUCCESS != err) __BKPT();

	while ((UART_EVENT_TX_COMPLETE != g_uart_event) && (--local_timeout))
    {
        /* Check if any error event occurred */
        if (UART_ERROR_EVENTS == g_uart_event)
        {
            break;
        }
    }
}

/*****************************************************************************************************************
 *  @brief      UART user callback
 *  @param[in]  p_args
 *  @retval     None
 ****************************************************************************************************************/
void user_uart_callback(uart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 Logged the event in global variable */
    g_uart_event = (uint8_t)p_args->event;

    /* Reset g_temp_buffer index if it exceeds than buffer size */
    if(DATA_LENGTH == g_counter_var)
    {
        g_counter_var = RESET_VALUE;
    }

    if(UART_EVENT_RX_CHAR == p_args->event)
    {
        switch (p_args->data)
        {
            /* If Enter is pressed by user, set flag to process the data */
            case CARRIAGE_ASCII:
            {
                g_counter_var = RESET_VALUE;
                g_data_received_flag  = true;
                break;
            }
            /* Read all data provided by user until enter button is pressed */
            default:
            {
                g_temp_buffer[g_counter_var++] = (uint8_t ) p_args->data;
                break;
            }
        }
    }
}

编写完成后,需要重新建立cmake configuer ,

  如果不重新构建configure可能无法加入编译项目。

(4) 测试

编译项目测试。

通过调试,过程顺利完成。

  Oflash的过程与Qflash的过程相似。

重新建立cmake configue测试的结果应该是可以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A:
重新建立cmake configue测试的结果应该是可以吧

重建cmake configue是为了重新生成编译配置,不然新编译的*.c文件,cmake不会编译到项目中。只有configure才会生成新的CmakeCache文件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and updated by RASC and shoul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立cmake configue测试的结果应该是可以吧

重建cmake configue是为了重新生成编译配置,不然新编译的*.c文件,cmake不会编译到项目中。只有configure才会生成新的CmakeCache文件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and updated by RASC and should not be edited by the user.
# Use CMakeLists.txt to override the settings in this file

#source directories
file(GLOB_RECURSE Source_Files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c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cpp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_gen/*.c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_gen/*.cpp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src/*.c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src/*.cpp)

SET(ALL_FILES ${Source_Files})

add_executable(${PROJECT_NAME}.elf
	${ALL_FILES}
)

target_compile_option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CONFIG:Debug>:${RASC_DEBUG_FLAGS}>
                       $<$<CONFIG:Release>:${RASC_RELEASE_FLAGS}>
                       $<$<CONFIG:MinSizeRel>:${RASC_MIN_SIZE_RELEASE_FLAGS}>
                       $<$<CONFIG:RelWithDebInfo>:${RASC_RELEASE_WITH_DEBUG_INFO}>)

target_compile_option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COMPILE_LANGUAGE:C>:${RASC_CMAKE_C_FLAGS}>)
target_compile_option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COMPILE_LANGUAGE:CXX>:${RASC_CMAKE_CXX_FLAGS}>)

target_link_option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LINK_LANGUAGE:C>:${RASC_CMAKE_EXE_LINKER_FLAGS}>)
target_link_option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LINK_LANGUAGE:CXX>:${RASC_CMAKE_EXE_LINKER_FLAGS}>)

target_compile_definition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RASC_CMAKE_DEFINITIONS})

target_include_directorie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arm/CMSIS_6/CMSIS/Core/Include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fsp/inc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fsp/inc/api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fsp/inc/instances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_cfg/driver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_cfg/fsp_cfg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_cfg/fsp_cfg/bsp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ra_gen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src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
)

target_link_directorie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script
)

target_link_libraries(${PROJECT_NAME}.elf
    PRIVATE

)

add_custom_target(obj_copy ALL
    COMMAND ${CMAKE_OBJCOPY} -O srec ${PROJECT_NAME}.elf ${PROJECT_NAME}.srec
    COMMENT "Creating S-record file in ${PROJECT_BINARY_DIR}"
)

add_dependencies(obj_copy ${PROJECT_NAME}.elf)

# Pre-build step: run RASC to generate project content if configuration.xml is changed
add_custom_command(
    OUTPUT
        configuration.xml.stamp
    COMMAND
        ${RASC_EXE_PATH}  -nosplash --launcher.suppressErrors --generate --devicefamily ra --compiler GCC --toolchainversion ${CMAKE_C_COMPILER_VERSION}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configuration.xml
    COMMAND
        ${CMAKE_COMMAND} -E touch configuration.xml.stamp
    COMMENT
        "RASC pre-build to generate project content"
    DEPENDS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configuration.xml
)

add_custom_target(generate_content ALL
  DEPENDS configuration.xml.stamp
)

add_dependencies(${PROJECT_NAME}.elf generate_content)

# Post-build step: run RASC to generate the SmartBundle file
add_custom_command(
    TARGET
        ${PROJECT_NAME}.elf
    POST_BUILD
    COMMAND
        echo Running RASC post-build to generate Smart Bundle (.sbd) file
    COMMAND
        ${RASC_EXE_PATH} -nosplash --launcher.suppressErrors --gensmartbundle --devicefamily ra --compiler GCC --toolchainversion ${CMAKE_C_COMPILER_VERSION}  ${CMAKE_CURRENT_SOURCE_DIR}/configuration.xml ${CMAKE_CURRENT_BINARY_DIR}/${PROJECT_NAME}.elf
    VERBAT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