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电路图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电容C1和电阻R4串联的作用是什么,电阻C2的作用是什么?

查了一些资料说是为了增强环路补偿,是不是也是提高幅频特性曲线和相频特性曲线?

网友A:
【电容C1和电阻R4串联的作用是什么,电阻C2的作用是什么?】

此电路中TL431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也就谈不到电容C1和C2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C1和电阻R4串联的作用是什么,电阻C2的作用是什么?】 此电路中TL431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也就谈不 ...

这个5V我图上用的是直流源,实际上是开关电源的一路副边输出5V,这路输出给到这里然后最右边是光耦反馈,这里只用了一个发光二极管,实际上是光耦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5V我图上用的是直流源,实际上是开关电源的一路副边输出5V,这路输出给到这里然后最右边是光耦反馈, ...

不必解释那么多,这种电路在小功率反激开关电源中用的太多了。

本来,TL431及光耦还有C1C2等是大环路反馈的一部分,反馈环包括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功率开关管、变压器、整流滤波……你把大环路反馈给切断了,成了半个,那还谈什么电容C1和C2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5V我图上用的是直流源,实际上是开关电源的一路副边输出5V,这路输出给到这里然后最右边是光耦反馈, ...

【这里只用了一个发光二极管,实际上是光耦三极管】

不可能。

TL431联接的一定是光耦的发光管那一侧,光耦的光电管那侧一定是联接到PWM控制芯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必解释那么多,这种电路在小功率反激开关电源中用的太多了。 本来,TL431及光耦还有C1C2等是大环路 ...

这的确只是一小部分电路,是开关电源一路输出接到这里的,那在大反馈回路这两个件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