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仿真PMOS管,输出不应该是0V吗?

楼主:
我在做一个三极管控制MOS管的电压输出案例,但是用LTSPICE仿真,当三极管的基极关断时,输出电压为12V,不是应该为0吗?

网友:
你的仿真电路P沟MOS漏极到地接个1千欧电阻再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输出端没有负载,所以这个测量的电压是浮电压,C6两端并联一个电阻负载再测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没有负载,所以这个测量的电压是浮电压,C6两端并联一个电阻负载再测量一下

是这个原因,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原因,感谢大佬

没事没事,推荐了解一下MOSFET的米勒电容,Ciss Crss C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