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怎样与三菱PLC通讯通过CC-Link IE FB转Profinet网关连接

楼主: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场景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已经使用西门子伺服也就是ProfiNet 的系统需要与使用三菱PLC即CCLink IE的设备或子系统进行通信。这就需要进行协议转换,以实现数据的交互和系统的协同工作。那么推荐捷米特JM-PNM-CCLKIE做为两边的桥梁进行连接通讯。

捷米特JM-PNM-CCLKIE网关为做西门子伺服也就是ProfiNet主站,做三菱PLC即CC-Link IE的从站,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特别是在提高设备间通信效率和稳定性、实现不同协议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系统兼容性和可扩展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三菱PLC与仪表、伺服、IO模块、电机之间的协议通讯等。

以下为CC-Link IEFB转PROFINET的拓扑结构:

一.产品特点

JM-PNM-CCLKIE设备中,做Profinet的主站(简称PNM)和做CC-Link IE FB的从站。

Profinet支持最大的输出字节数为1440字节,

最大的输入字节为1440字节,

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TIA Portal设定,

支持的最多16个槽位.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防护等级:IP20

安装方式:DIN-35mm导轨

工作环境温度:湿度≤95%, -45~85℃

二.应用场景:智能工业自动化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ProfiNet可以连接到各种支持Profinet接口的设备,如机器人、控制器等,并通过转换网关将这些设备的数据传输到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实现不同协议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

三.产品配置

1.正确连接电源,通过PN口将JM-PNM-CCLKIE与PC相连,给JM-PNM-CCLKIE上电;

2.打开PROFINET Manager,根据需求在配置软件中进行配置,包PN主站、从站属性,CC-Link IE FB从站参数等;

3.在PROFINET Manager中配置相应的组态,包括要配置的模块,目标设备的  IP地址及设备名称;

4.点击工具栏中的“生成程序”、“下载 程序”按钮,将配置下载到JM-PNM-CCLKIE中

5.等待大约 10秒目标设备会与 JM-PNM-CCLKIE之间建立连接,此时PN指示灯灯常亮。

3.1软件安装

1.双击安装包,提示使用PROFINET Manager安装程序,点击下一步;

2.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选择安装位置,点击下一步;

3. 选择是否创建桌面快捷方式,点击安装

4. 安装完毕

3.2网络拓扑

1. 配置工程的网络拓扑图如下 :

3.3 GSDML文件导入

1.将PROFINET 从站GSDML文件复制至软件安装路径下的GSDML文件夹中,例如:C:\Program Files (x86)1PROFINET Manager\GSDML或者通过菜单栏“选项”中的“操作”选择导入GSDML实现GSDML加载;点击“导入GSDML”弹出“选择导入的文件”对话框,查找GSDML的路径文件打开即可;或者点击来进行快捷添加GSDML文件导入完成之后可以选择重启软件进行更新GSDML目录文件,也可以点击快捷栏来进行更新GSDML目录文件。

2. 查看PROFINET 从站GSDML已添加至设备窗口“从属设备”树状结构下,如下图所示 :

3.4 PROFINET配置

1.新建工程

(1)点击文件--新建工程,PNM-CCLKIE添加成功并生成PROFINET总线网络,或者点击状态栏第一个选项可快速生成工程,如下图所示 :

2. 查看主站设备参数

  1. PN IO主站参数里查看主站名称IP地址设置主站的通讯周期,
  2. CC-Link Params参数里面设置CC-Link IE FB参数配置
  3. PNIO I/O映射里面 查看模块I/O的基本命令。
  4. 点击模块信息,可以查看模块的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

3. 添加从站设备

(1)点击右侧设备列表,选择你要添加的从站设备双击或者右键点击添加到配置来添加设备,添加完成设备会在左侧工程中显示,如下图所示 :

4.搜索从站设备

(1)鼠标选中任意从站设备,单击右键选择分配设备名称,进入图下所示界面 :

(2)点击更新列表,点击分配设备名称,写入成功后从站设备名称更新为 GXPI-DIO16-E-1

5. 查看从站设备参数

(1)在“从站列表”标签页,配置从站设备网络参数,点击slot (0x0)可以查看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IO的通讯周期和看门狗的通讯周期,配置完成点击“确认”,如下图所示 :

(2)点击slot(0x1)可以查看输入输出的命令,如下图所示 :

(3)点击主站,选择PNIO I/O映射,可以在主站里查看每个从站的输入输出命令和I/O映射

四.总结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很高兴能够与您分享关于ProfiNet主站转CC-Link IE从站的信息。这种技术在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领域中非常重要,因为它帮助实现了不同通信协议之间的无缝集成,这种跨协议的通信转换在现代工业自动化系统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解决了不同设备间通信的兼容性问题,还提升了整个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类似这样的协议转换技术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期待我们未来在更多技术话题上的交流和合作。祝你在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取得更多成就!

网友:
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场景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已经使用西门子伺服也就是ProfiNet 的系统需要与使用三菱PLC即CCLink IE的设备或子系统进行通信。这就需要进行协议转换,以实现数据的交互和系统的协同工作。那么推荐捷米特JM-PNM-CCLKIE做为两边的桥梁进行连接通讯。

捷米特JM-PNM-CCLKIE网关为做西门子伺服也就是Pro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