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28,IIC信号线初始存在一定电平0.45,再正常升高至3.3V,会导致芯片初始状异常么

楼主:
ADS7828,IIC信号线初始存在一定电平0.45,再正常升高至3.3V,会导致芯片初始状异常么

IIC信号线初始存在一定电平0.45,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续时候还有?先找这个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IIC信号线初始存在一定电平0.4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信号线初始存在一定电平0.45????----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电源域设计问题,在芯片供电未起来之前,由于其他电源域上电,导致本芯片上会有0.45V分压

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规应用,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情况有没有遇到过,当前是定位到该芯片异常了,但需要权威解答芯片内部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问题根源是电源问题,要解决电源的问题,别的电源分区上电不应该影响其他区域,所以你要解决电源的问题,而不是解决0.45V的漏电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电源域设计问题,在芯片供电未起来之前,由于其他电源域上电,导致本芯片上会有0.45V分压

问题根源是电源问题,要解决电源的问题,别的电源分区上电不应该影响其他区域,所以你要解决电源的问题,而不是解决0.45V的漏电问题。

网友:
IIC信号线初始存在一定电平0.45,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续时候还有?先找这个问题

是因为电源域设计问题,在芯片供电未起来之前,由于其他电源域上电,导致本芯片上会有0.45V分压,本电源域上电后,,芯片是由0.45升高至3.3V(工作电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电源域设计问题,在芯片供电未起来之前,由于其他电源域上电,导致本芯片上会有0.45V分压

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规应用,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情况有没有遇到过,当前是定位到该芯片异常了,但需要权威解答芯片内部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IIC信号线初始存在一定电平0.45,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续时候还有?先找这个问题

是因为电源域设计问题,在芯片供电未起来之前,由于其他电源域上电,导致本芯片上会有0.45V分压,本电源域上电后,,芯片是由0.45升高至3.3V(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