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电路该如何分析?

楼主:
直流电压源幅值100V,正弦电流源幅值电压105V,以直流源负极为绝对零点
针对这种交直流混有,而且含有非线性器件的电路该怎么分析?叠加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电路

网友A:
仿真软件就是分析软件滴

这电路复杂?

网友:
用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如阻抗法、节点电压法等,计算交流信号的电压和电流响应。

但要注意,这种分析是基于在直流工作点线性化后的电路。

网友:
先说说你的仿真电原理图。

如图中红色箭头所指,导线压住元件是允许的。

除了导线压住元件以外,导线压住文字,元件压住文字……都是允许的。

网友:
【针对这种交直流混有,而且含有非线性器件的电路该怎么分析?叠加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电路】

既然叠加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电路,那么在含有非线性器件的电路中就不要使用叠加定理。

网友:
【针对这种交直流混有,而且含有非线性器件的电路该怎么分析?叠加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电路】

要对含非线性元器件的电路进行分析,显然必须知道这个非线性元器件的电压-电流特性,在本图中,就是知道各二极管正向电压与正向电流之间的函数关系,反向电压与反向电流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未必能够用解析式表达,但总能用表格或者曲线形式表达。

网友:
【针对这种交直流混有,而且含有非线性器件的电路该怎么分析?叠加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电路】

有了非线性元器件的电压-电流函数关系,计算可以用迭代法,也可以使用曲线来计算。

网友:
这个仿真软件计算出的各电压(第一、二、三、七)电流(第四、五、六)波形,都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就是分析软件滴 这电路复杂?

仿真软件分析是简单的,用手算就是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分析是简单的,用手算就是复杂的

仿真软件分析,不过是用机器代替了人以手工加减乘除罢了。手算不过比较麻烦,要做很多很多次加减乘除。机器计算,非常之快,但复杂程度,和手工计算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