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哪项参数或者什么因素会这样影响输出?

楼主:
如下图是一个直流电压检测电路,设计要求是1000V输出3V,实际使用直流电压一般不会超过800V,现在在使用过程中采集的输出电压在键盘显示一直在上升,输入直流电压基本不会怎么变化,这个过程虽然可能有其他传输过程存在的问题,但我想大概率是这个检测电路存在的问题;

运放的什么参数或者哪些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是在重新上电以后这个现象消失。

网友A:
设计要求是1000V输出3V,实际使用直流电压一般不会超过800V

确定实际电路是用1楼的电路做的直流电压检测电路?

用ADA4077这样的运算放大器时,务必查阅其数据手册以了解详细的电气特性、应用笔记,或细看下推荐的电路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要求是1000V输出3V,实际使用直流电压一般不会超过800V   确定实际电路是用1楼的电路做的直 ...

当时机器上使用的运放我不记得了,但是整个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减小甚至去掉两个电容看看

网友:
收集的资料很全面,值得学习学习,收藏了,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大家的评论都很专业,值得学习学习,收藏了,谢谢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