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限流电路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
看到Linear应用笔记里有一个限流电路,为了验证下这个电路我使用Multisim做了住址,发现电流不能从左边流向右边,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
想要理解上面图中两个MOS管源极与源极联接后可以双向限流,请看任何一本模拟电子技术教材,看耗尽型场效应管转移特性曲线。

网友A:
【发现电流不能从左边流向右边,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吗?】

估计是因为仿真软件中BSS126这个型号MOS管模型不完整。

网友B:
你的MOS管的型号不对,应该是“耗尽型场效应管”,不应该是“增强型场效应管”,后者因为有体二极管的原因所以就无法限流了,BSS126这个型号你确认是否选择的是该型号的模型吗?可能只是标注了型号而不是真实的模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MOS管的型号不对,应该是“耗尽型场效应管”,不应该是“增强型场效应管”,后者因 ...

楼主首帖copy了Linear的应用笔记中的图,图中的MOS管LND150就是耗尽型,但有体内二极管。楼主的仿真电路,选用了增强型MOS管,所以不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帖copy了Linear的应用笔记中的图,图中的MOS管LND150就是耗尽型,但有体内二极管。楼主的仿真电路 ...

耗尽型MOS不是上来就是通的吗?,怎么有体内二极管了?有点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MOS管的型号不对,应该是“耗尽型场效应管”,不应该是“增强型场效应管”,后者因 ...

有可能是模型不完整,我看描述是BSS126一样的,其它参数不知道应该在哪里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耗尽型MOS不是上来就是通的吗?,怎么有体内二极管了?有点懵啊!!!

是否存在体内二极管,是由制造工艺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耗尽型MOS不是上来就是通的吗?,怎么有体内二极管了?有点懵啊!!!

【耗尽型MOS不是上来就是通的吗?】

是的。上来(零偏压)就是通的,而且两个方向(从漏极到源极,从源极到漏极)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对门极施加对源极为负的电压,则管子变成不通,而且两个方向都不通,此时体内二极管开始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现电流不能从左边流向右边,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吗?】 估计是因为仿真软件中BSS126这个型号MOS管模型 ...

应该还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我换了一个MOS型号现在限流正常了。不过我加大电阻希望测量低于MOS最大电流的情况,软件报错没法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我换了一个MOS型号现在限流正常了。不过我加大电阻希望测量低于MOS最大电流的情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我换了一个MOS型号现在限流正常了。不过我加大电阻希望测量低于MOS最大电流的情 ...

我在三楼说“估计是因为仿真软件中BSS126这个型号MOS管模型不完整”。

对N沟MOS管来说,漏极对源极电压为正,是正常工作状态,漏极对源极电压为负,不是正常工作状态。而首帖的双向限流电路,无论电流是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总有一个管子处于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如果仿真软件中该MOS管模型不包括漏极源极电压反向的数据,那仿真当然出现错误。一如双极型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对调也能工作(耐压很低,电流放大倍数较小),但仿真一般不行,就是因为仿真模型不包括集电极发射极对调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三楼说“估计是因为仿真软件中BSS126这个型号MOS管模型不完整”。 对N沟MOS管来说,漏 ...

这个电路如果正常工作,线路上的电流小于限流电路的电流时,比如限流是1mA,实际电路只有1uA时,这时这两颗MOS的电阻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如果正常工作,线路上的电流小于限流电路的电流时,比如限流是1mA,实际电路只有1uA时,这时这两 ...

【这个电路如果正常工作,线路上的电流小于限流电路的电流时……】

哪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如果正常工作,线路上的电流小于限流电路的电流时……】 哪个电路?   ...

网友A:
这个电阻,其数值应该是零偏压时MOS管电流减去你需要的恒流值,再除以MOS管在此工作范围内的跨导。

实际上,由于器件的分散性,计算相当不准确,往往采用调整电阻的方式来得到你需要的恒流值。

网友:
这种双向限流电路,由于器件的分散性,在两个方向上限流值往往不能精确相等,总会差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其数值应该是零偏压时MOS管电流减去你需要的恒流值,再除以MOS管在此工作范围内的跨导。 ...

限流是一种保护措施,只要这个电流小于右侧器件输入端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不需要很精确。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在输入电压小于右边器件输入端的最大输入电压时(此时右侧器件内的钳位二极管未工作),这时实际电流远远小于双MOS电路设定的最大电流,这时这个双MOS电路会对右边的采集造成哪里影响?比如它的输入“导通”电阻要考虑哪些因素,或者在左侧输入交流信号的时候还有没有其它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直接把它当作一个导线或小阻值的电阻来看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是一种保护措施,只要这个电流小于右侧器件输入端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不需要很精确。我现在比较 ...

实际电流远远小于设定的最大电流会造成数据采集的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估计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我知道,这个双MOS电路等效于一个非常大的电阻,不宜“直接把它当作一个导线或小阻值的电阻来看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是一种保护措施,只要这个电流小于右侧器件输入端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不需要很精确。我现在比较 ...

“输入电压小于右边器件输入端的最大输入电压时”,实际电流并不会“远远小于双MOS电路设定的最大电流”,而是相当接近设定的电流。这个电路,是双向恒流电路,通过其中的电流基本不随两端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C(2024-12-05):
来自手机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

网友A: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